最近在测试陀螺仪定角度,发现陀螺仪的误差应该有2个方面...

楼主(2011-04-02):
首先进行6秒钟的中立点标定,存到ntl变量里。然后把每次测量值减去ntl,累加。

测试发现,第一个问题是积分不收敛,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中点一直在往一个方向飘,是ntl偏差的问题,这需要用加速度计修正中立点解决

这是第二个误差,就是说中立点稳定、积分零点不漂的情况下,但正向和反向的积分不相同(正反向的角速度输出不同,例如正转1°每秒,输出0.67mV,但是反转1°每秒的时候只有0.65mv),这个需要加速度计实时修正当前积分值

看ENC-08手册最关键的2个参数:中立点电压 和 正反向角速度(误差20%..囧..),也就是说第一种误差是由中立点偏离导致,第二种误差是由角速度方向不对称导致。

楼主:
附四轴经验下载,写的很不错,本坛好像没有这个资料..

网友:
LS的资料是前版主cnmusic的作品,论坛迟迟没有自己的方案,人走的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经验分享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ls的资料是前版主cnmusic的作品,论坛迟迟没有自己的方案,人走的差不多了

是啊…这气氛…
大家都是看看,怪不得人都走差不多了

网友:
这可能是两个原因:
1.陀螺的G值敏感系数引起;2.零点漂移太大;3.测量轴不一致,出现的偏角。解决方法:建立模型补偿,效果应该能不错。

网友:
陀螺的可以大致建模为  测量值 = 真值 + 零点漂移 + 白噪声 + u. u是一阶马可夫过程描述的零点漂移行为,用来估计零点随时间漂移的。但是修正肯定需要加速度计,陀螺自身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建模不可能修正陀螺,陀螺的修正补偿模型,应该是测量值=真实值+G值敏感项+耦合项+温度项。只有标定之后的陀螺才可能达到一定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Yes~~用加速度计标定它...然后短时间内(例如2秒)相信陀螺仪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用加速度的值标定它。陀螺在使用前的标定很复杂,MK里面用的是数据融合。那和标定是两个概念,而且加速度传感器也不准确啊,也是没经过标定的。只是因为四轴可以容忍很大的误差,而且工作时间短,才看不出差别。

网友:
回复4楼:

为什么都走了?论坛为何迟迟没有方案?我觉得很多人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这无可厚非,但是
也得一步一步来啊,人家德国人也是一步一步改进的,一步一步来的好处就是能够吸引好多人进来,
共同分享成功与喜悦,大家共同探讨和进步,论坛才能持续发展壮大,一上来就是些高深玩意儿,
做又做不出来,光感叹人家怎么那么牛叉,我们能先起步不?一整就是要商业化,不牛叉就没有竞争力,
我们diy的目的就是图个乐和那种“这是我参与做的,我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哪天慢慢的niub了,商业化
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不是吗?
个人愚见。

lz这样的帖子就很好~强烈支持!
搞四轴就得先从陀螺仪弄起,把陀螺仪整明白了,也就入门了。我是新手,今后多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附四轴经验下载,写的很不错,本坛好像没有这个资料..

这么好的资料,居然都没置顶,现在谁是版主啊?!!!!

网友:
留个记号,待以后学习

网友(2011-05-23):
顶,现在也刚开始,经验很重要.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近一年没有算法的精华帖了。
真的都走了吗?
别呀!我还想跟着大神们把四轴做出来呢。

另谢楼主资料了,很有用。

网友(2011-06-27):
正在进入这个领域,MARK下,希望以后有用

网友(2011-07-31):
来顶一下,我想问下使用ENC-03和加速度计的是要解决四轴水平的问题吗?
那航向的问题,就是水平方向上的旋转要怎么才能准确那?

网友:
讨论帖,跟着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遗憾的是精华帖里面漏洞百出,靠这些做四轴不太明智,还是老实找些惯导的资料学习吧

网友(2012-02-17):
很想知道,水平角度的问题,应该不能用加速度计了吧,这该怎么办?

网友(2013-04-29):
正在做四轴,困在姿态解算这方面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还没搞清楚

网友:
学习别人的经验,补充补充

网友(2019-09-29):
三轴陀螺仪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