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02):
我有块板子上有块段式液晶,是用PCF8576驱动的,所以我知道有4个com(BP0\BP1\BP2\BP3)和38个seg。但我不知道每个脚对应的是什么?这种情况怎么写出液晶的真值表呢?请教高手。。。

网友:
不要嫌我的办法笨 但是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
编个程序, 挨个写引脚, 看是哪个段显示, 然后画出液晶的电路, 就能算出"真值表"

网友:
楼上正解,我以前也这么干过,不过我的seg只有12个。

楼主:
我感觉也只能这样了。。。烦啊

网友:
这个要一个一个的试 测到开始的地址 后面的应该连续的了

网友(2011-09-26):
拆下来, 用数字万用表直测也可以的。

网友(2013-03-18):
我的段式液晶是16引脚的,4COM、12SEG,但是全部显示的是6个8,两个点,两个温度符号,分两行显示,上下两行全部显示时是一样的,请问如何测啊???貌似4COM\12SEG 的可以显示48断吧???

网友(2013-05-06):
我也是用2楼的办法,先用静电找出各个COM,然后写代码跑一遍。有些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