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寻找一种高更新率的GPS模块。

楼主(2011-04-02):
需要一种高更新率的GPS模块,数据刷新率至少10Hz以上,越高越好。

体积要小,重量要轻。

我在淘宝上看到的有5Hz的,有10Hz的,而且10Hz的比5Hz的还便宜,这点让我很诧异。

会不会是有些模块数据传输很快,每秒刷新10次,但是其中只有两次的定位信息?

也就是说10Hz的数据,其中前五次是完全一样的,后五次完全一样,这样看起来好像速度很快,其实定位的速度是一样的。

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种真正好用的高速GPS吧。

网友:
gps刷新速度根据Gps信号更新速度定的吧。可能美军军用Gps信号比较好。

网友:
1楼错,估计基本不了解GPS。

基本民用的GPS接收机用不上那么高的更新率,更新率越高,硬件要求也越高,计算量很大,所以也很贵。

网友:
MTK芯片组,可以5HZ输出。

楼主,你说的HZ数不是GPS每秒定位的次数,仅是输出次数。而1HZ的普通GPS也可以通过软件修改增加每秒的输出次数,但不是定位的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mtk芯片组,可以5hz输出。
楼主,你说的hz数不是gps每秒定位的次数,仅是输出次数。而1hz的普通gps也可以通过软件修改增加每秒的输出次数,但不是定位的次数。

如您所说,那就意味着不论数据输出速度多高,定位的频率都只有1Hz,也就是每秒只会定位一次,
那么10Hz输出速率的模块,一秒时间中输出的10次数据都是同一次定位的结果。
是这样吗?

现在需要做一个设备,对运动速度很高的东西进行轨迹记录,
如果定位频率只有1Hz的话,那误差就太大了。

不知道飞机上的GPS能够实现多高的定位频率?

据说有些巡航导_弹也是依靠GPS进行制导的,
如果它达到1倍音速,一秒钟飞行距离保守估计也有三、四百米,
这又是如何实现精确制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机导_弹靠惯导和Gps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tk芯片组,可以5hz输出。
楼主,你说的hz数不是gps每秒定位的次数,仅是输出次数。而1hz的普通gps也可以通过软件修改增加每秒的输出次数,但不是定位的次数。
如您所说,那就意味着不论数据输出速度多高,定位的频率都只有1hz,也就是每秒只会定位一次,
那么10hz输出速率的模块,一秒时间中输出的10次数据都是同一次定位的结果。
是这样吗?
现在需要做一个设备,对运动速度很高的东西进行轨迹记录,
如果定位频率只有1hz的话,那误差就太大了。
不知道飞机上的gps能够实现多高的定位频率?
据说有些巡航导_弹也是依靠gps进行制导的,
如果它达到1倍音速,一秒钟飞行距离保守估计也有三、四......

我说了,MTK有5HZ定位的民用GPS(虽然每秒只输出了1次)。
但SIRF民用的一般都是1HZ(虽然可以每秒输出10次)。

另外,飞机的GPS只是参考,对飞机最有用的是导航是惯性导航和地面信标。而导_弹的除了惯性导航还有雷达、预警机的支持,末端有红外、电视制导、激光等多种方式。
GPS是最不精确的一种制导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算定位精度再高也满足不了导_弹和飞机的要求,灵巧炸_弹的定位是靠扔下他的飞机用激光或红外制导,或者特工提前在建筑物周围安装好的引导设备.导_弹的末端,尤其是战略导_弹和地对地,地对舰导_弹的末端全都有S形机动来躲避对方的防空火力,这个时候要靠GPS简直就是开玩笑,全部是惯性制导,GPS至多是奔袭途中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