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16可以从NAND启动但是不能从SD卡启动,从NAND启动后则可以读SD卡,会是什么原

楼主(2011-04-02):
之前是可以从SD卡启动的,而且是从SD卡启动烧进去的u-boot,后来一直用NAND启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能从SD卡启动了,而同一张卡,在别的机器上是可以启动的。
哪位朋友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SDIO1作为SD卡插糟,SD0作为WIFI接口

楼主:
我用示波器点了一下SDIO0的一个data脚,奇迹出现了,可以启动了,因为买的开发板SDIO0没有接上拉,我的设计是参考开发板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SDIO1的是有接上拉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的拨码开关坏了,ON的状态没有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