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 驱动(有图),HO波形上升有振荡(如图),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04-02):
RT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自举电容原先是1u,后加大改为47u,没什么效果
后改了下栅极电阻,效果也不大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这是IR2110 HO输出的上桥驱动波形(Vgs),栅极电阻为10欧或者20欧时都基本一样。

这是IR2110 HO输出的上桥驱动波形(Vgs) (原文件名:F0000TEK.JPG)

这是栅极电阻为20欧时,上升沿的放大图

这是栅极电阻为20欧时,上升沿的放大图 (原文件名:F0001TEK.JPG)

这是栅极电阻为10欧时,上升沿的放大图

这是栅极电阻为10欧时,上升沿的放大图 (原文件名:F0002TEK.JPG)

网友:
你这个频率这么低,也发生振荡啊?对了你这个测量的基准点是哪里?中点还是地?你是扫速时基调整的太高了吧?
我的IR2085驱动频率很高,200K以下死区都不正常,自举电容10uF,比你这个糟糕多了,同请教驱动问题……

MOS栅极驱动波形CH1和CH2 400KHz死区交叠 (原文件名:新建文件0.jpg)

驱动波形,284KHz死区轻微交叠 (原文件名:1建文件0.jpg)

MOS输出波形,CH2是电流波形 400KHz (原文件名:新建文件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形跟你看像啊~~我测得是上桥Vgs,频率20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张图中,你的CH1测得的上桥G端与地端的波形吧,我也测过,跟你一模一样

网友:
自举电容并0.1u电容,尽力减少自举电容→上桥mos的g极→s极回路电感
以上全是纸上谈兵: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举电容用的钽电容,漏电流很小,应该不用并个0.1的瓷片电容。

回路的电感没法减小,没有做一个整板,所以只用线来拉拉的。

网友:
振荡有一点很正常的,很难消除,最多只能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种属于正常现象吗?

Vgs两端的这种振荡会导致MOS开通不迅速,而且开了又会误开上,开通时间长,功率大,容易烧管子的啊

网友:
控制上升时间,250ns级别已经很快了,可以稍微增加G级电容,减缓上升斜率,会带来的冲击会少些
另外上臂MOS的开关会影响下臂MOS的G极波形,在大电流和开关迅速的时候更为明显,试着在GS间加上约15nF的电容控制一下,这个也会减缓G极上升时间,也需要加大死区,补偿的办法就是增大芯片的充放电电流规格。
我现在控制在G极上升时间1us以内,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死区要设成多少,几个u,10个u?

我现在死区大概3.6us左右

我20K频率,上升时间1u会不会太长了啊?

网友:
死区时间一般在没有交叠的情况下越短越好啊,我们现在好像就是1us,20K下其实再长一点关系也不大,无非就是最高占空比不会很满。
如果你上升和下降时间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尽可能减小死区时间,看你的波形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又遇到一起问题,饭后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又遇到一起问题,饭后上图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一切都是正常的~~

现在在输出端接了一个功率电阻到地,IR2110就没有输出了

而且也坏了好几块2110,检测过都是内部的LO部分坏掉,即LO与VCC短路了

楼主:
电阻大小是1.5K,图上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两天有点忙没上来回,看你发帖开始烧下臂驱动输出口了?波形没问题吧?解决的怎么样了?

我那个mos带动的是IRFP460 ciss=2980pF,我希望它工作在400K,现在是驱动线路太长,估计也是引入感抗和G驱动匹配有问题,还在想办法改实验板。
我的驱动波形没问题的。据说好像自举电容不建议用钽,我用的是MLCC 10uF/25V

我打算在做实验板的时候,试试几位长老推荐的缓冲手段看看。

编辑一下:我这个电流波形是用一个能工作在视频信号通道下的阻抗转换磁环绕了5匝,然后用用50欧姆电阻接在两端看波形用的。没有计量意义只能看大概形状,但跟串联小电阻取得的电流波形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都烧了好几片,都是IR2110的VCC与LO短路,这几天也不敢再上。
但发现我直接接成个H桥,发现电机就转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波形还没有测过。

昨晚论坛上一高手帮我看了下,指出来VCC到COM的电容不够大,让我看了下AN978文档,发现确实有写这么一条,这个电容要比自兴举电容大10倍以上来着,当时也没注意到。

不知道你的电路上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
自居电容不应该用钽电容吧,他的ESR太小,一般那个自举那里可能还要串个小的阻尼电阻。。。

我目前也碰到驱动振荡的问题。。。

估计芯片退偶也有很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居电容不应该用钽电容吧,他的esr太小,一般那个自举那里可能还要串个小的阻尼电阻。。。
我目前也碰到驱动振荡的问题。。。
估计芯片退偶也有很大的问题

推荐的都是要用LOW-ESR的电容,一般用钽电容的啊,或者电解电容,再并个小的瓷片电容

网友:
我的驱动在以前发的帖子里,你找一下我的主题,点我的资料,这里不重复发了。
不行,负载是一个高频加热的驱动。一直调试不好。
就是波形不好(逻辑正常,可能还是布线问题。还可能几个零件取值不好。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在靠近HO与VS之间并个0.1u左右的电容,我试了下,有效果

网友:
解决了烧LO端口的问题了么?重新布板没有?外部的驱动、电源好像IR推荐都要用双绞线来连接降低杂散电感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解决了,方法是增大了VCC到COM的电容,换成了比自举电容大10倍的LOW-ESR的电容,并且在上管的D到下管的S并联一个220u的电容作为吸引杂散电感。

目前还不是很清清楚楚的增大VCC到COM的电容有什么作用,但在AN-978文档5.3部分可以看到这么一条措施,具体你可以查一下,但是本人还不是特别能清楚这样为什么就可以了,待求解啊,你有空帮忙分析下啊

没有重新画板,要钱的啊。。。。。我还是个学生呢,没钱。。。。。
增加了了上管的D到下管的S的电容可以很好的消除引线杂感,这AN-978里有也写。

期待你的分析啊

网友:
我分析个p啊~~~这个高频大电流板,都改了现在是第4次了,怎么改都不好布局:
mos用的是40V 驱动用的是15V 还共地;
大电流高频路径要尽量短;
栅极驱动要尽量短;
驱动部分是贴片;
只能用单面板(适合热转印 嘿嘿);
……

现在强调的是:
驱动电源要多安排退耦;mos管G-S加缓冲电容;G-D加消振电容;这样做的目的是以降低开关速度、牺牲效率来减小di/dt,是这么说的吧?
还正在头疼布局呢,算了不搞了,明天还要去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遇到大电流,高频,这布局布线问题是相当突出啊~~

这玩意还不是别人不能教会的,唉,得交好多学费啊~~

网友:
半桥驱动接法错误。把R2另一端接到两只电容上试试。一只电容上接到+30V,另一只接到地。可以解决烧IR2110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半桥驱动接法错误。把r2另一端接到两只电容上试试。一只电容上接到+30v,另一只接到地。可以解决烧ir2110问题。

不懂

把R2另一端接到两只电容上试试??

可以上图吗??

我在30V到地接了一个220u的电容作为吸收,并且加大了VCC到COM的电容,增大到10u,现在已经不烧了

我在接电阻负载和电感负载的情况下不烧2110的,只当接了电机的情况下烧的。

你说半桥驱动接法错误,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