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转化有三种电压模拟输出的陀螺信号

楼主(2011-04-02):
我是新来的,以为遇到困难了,大家有没有人用过富士通的单片机,我现在在用它做毕业设计,转化一个有正负电压模拟信号的陀螺信号,然后串口输出。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已经做出来了,就是不知道怎样转化有三种模拟信号的陀螺信号,我想知道用什么样的A/D转化器。

网友(2014-07-09):
什么叫三种模拟信号?是不是陀螺输出三个信号代表三个量啊?
如果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可以弄个外部AD,如ADC0809,设置好参考电压,你这个需要使用正负参考电压。三个信号使用3个ADC输入通道,单片机控制转换得到数据,再进行数字滤波、标度变换就可以了。
你的要求很模糊,我只能说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