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程序的pwm问题

楼主(2011-04-02):
我是菜鸟~~~~最近想自己做电调;但看程序时发现,好像电机的相位控制是用M8的PWM功能给的,而M8并不能输出六路PWM,这让我感到好奇怪!!希望前辈高手们不吝指教!帮我少走弯路

网友:
围观。。。stm32能输出6路

网友:
为什么要6路,一直都是只有上臂三路输出PWM的M8正好有三路

网友:
三相电机一般上臂3个功率元件和下臂3个功率元件,其中上臂或者下臂由pwm信号控制,另外一臂控制其开和关就行了。同一时间只能导通两相,例导通AB相时,就导通A相的上臂功率元件和B相的下臂功率元件,就ok了!

网友:
推荐楼主看完无刷无感全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