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AR.drone摔下之后,起飞就不平衡了?老是飘向一边了,放了二个星期了,还是没办法解决

楼主(2011-04-02):
只玩了几次,将AR.drone放平地,按了很多次reset无效 ,再按upair重连也无效???控制软件里也没找到其也的平衡设定。。。。。说明书也没讲过这种情
况如何处理,难道坏了???我才没飞过几次啊

网友:
将AR.drone放平地, 试试控制软件设置里的Flat Trim(配平).

还不行的话, 删除AR.Drone里的两个配平设置文件:
# rm /data/trims.bin
# rm /data/fact_trims.bin
# sync

再不行的话, 如固定偏向某一边, 那就要检查电机, 还有十字架是否平.

楼主:
水平没什么问题,Flat Trim也试过N次了,不行,有空试上楼上的方法

网友:
因为你的机子摔过, 所以要特别检查电机轴/桨是否歪了(四个不在一个平面).

楼主:
只是很低的摔,摔得很轻微,还有护架,桨没歪了(四个还在一个平面).

网友:
陀螺仪摔坏了?

网友:
可能传感器 脱焊了。  lz 拆开 主板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ar.drone放平地, 试试控制软件设置里的flat trim(配平).
还不行的话, 删除ar.drone里的两个配平设置文件:
# rm /data/trims.bin
# rm /data/fact_trims.bin
# sync
可在ARDroneME软件的Settings里查看当前Trim数据.
放平的话, Pitch/Roll应接近于0.
若不是的话, 就按一下Flat Trim, 可看到Pitch/Roll的数值不断变小, 几秒后接近于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吓我哦,不会吧,这么轻微的摔也脱焊,工艺不会这么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更不可能吧,莫大的从二十高摔下来也没坏

网友:
顶贴啊。。我也是,摔了之后用touch控制起飞,直接往一边偏啊  至今未解决  楼主解决了通知我一声啊!

楼主:
我也还没有解决,办法试过很多,但现在还不行

网友:
查看过你的AR.Drone的姿态传感器数据吗?
AR.Drone放平的话, 显示的Pitch/Roll值应接近于0
否则起飞一定跑偏.

楼主:
到现在我上面方法全试过了,至今就是没法看姿态传感器数据

网友:
至今就是没法看姿态传感器数据 ?

好像有几个版本的软件直接可以看的

网友:
DroneControl 应该可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象只有高度,速度等数据, 没有姿态传感器数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象只有高度,速度等数据, 没有姿态传感器数据吧

要是能看到高度/速度数据, 也能说明你的导航板数据是通的. 那么用ARDromeME, win32_demo等就不应该NavData Timeout.

你也可以Telnet到AR.Drone里直接看传感器数据:
killall program.elf
echo -e -n "\2" > /dev/ttyPA2
echo -e -n "\1" > /dev/ttyPA2
dd if=/dev/ttyPA2 bs=46 count=1 | hexdump -C

网友:
这是Telnet到我的AR.Drone里, 用dd命令实时看到的传感器数据:

# dd if=/dev/ttyPA2 count=1 bs=46 | hexdump -C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00000000  2c 00 d5 13 20 08 cc 06  b4 0b 8f 06 8d 06 99 06  |,... ...........|
00000010  95 06 87 06 a1 00 df 05  c2 06 8e 06 4f 03 65 9d  |............O.e.|
00000020  00 00 00 00 ae 0e 00 00  da 27 00 00 78 00        |.........'..x.|
0000002e
# dd if=/dev/ttyPA2 count=1 bs=46 | hexdump -C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00000000  2c 00 6d 51 20 08 cc 06  b4 0b 90 06 8e 06 99 06  |,.mQ ...........|
00000010  9b 06 8d 06 a1 00 e0 05  c2 06 8e 06 53 03 48 e7  |............S.H.|
00000020  00 00 00 00 ae 0e 00 00  12 34 00 00 78 00        |.........4..x.|
0000002e
# dd if=/dev/ttyPA2 count=1 bs=46 | hexdump -C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00000000  2c 00 d5 6c 20 08 cc 06  b4 0b 8f 06 8e 06 99 06  |,..l ...........|
00000010  94 06 8e 06 a1 00 df 05  c2 06 8e 06 48 03 ac db  |............H...|
00000020  00 00 00 00 ae 0e 00 00  c9 04 b1 02 1f 06        |..............|
0000002e
# dd if=/dev/ttyPA2 count=1 bs=46 | hexdump -C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00000000  2c 00 85 ab 20 08 cc 06  b4 0b 8e 06 8d 06 99 06  |,... ...........|
00000010  93 06 89 06 a1 00 df 05  c2 06 8e 06 46 83 e9 c5  |............F...|
00000020  46 03 5f 04 00 00 00 00  c1 3f 00 00 78 00        |F._......?..x.|
0000002e

网友:
修好了没?该机的软肋就是电机,也是偏航的主要原因。

楼主:
没修好,没什么时间去弄,暂放一边,DD命令还没试过,

网友(2011-06-01):
这个鸡鸡的缺点就是电路板太精密很多bga的芯片,稍微一个寸劲就废了,坏主板的太多了

网友:
哈哈,你们不是老是说国内的产品不行吗,你们不是老说国外的东西质量好,不是老说德国人做是认真吗?

找他们修啊.

楼主:
楼上不要来讲风凉话,这里只讨论技术,不涉及什么国内,国外产品的问题,如果你要来这挑事端,走一边去,没有人欢迎你。

网友:
楼主唯一可以确定问题的方法就是7楼的方法,其他的都没办法确定具体问题所在,如果显示数据正常的话更换往一边倾斜的那个电机,如果数据不正常则传感器板损坏。

网友(2011-09-14):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我的机子今天到货,,打开就这样。。。一直偏。。软件和固件都是最新的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