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用232串口控制的LED显示芯片?

楼主(2011-04-02):
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没有一种用串口控制的LED显示芯片呢?

就是通过单片机的串口来完成LED显示的操作的芯片。

网友:
以后会有

网友:
其实一个8脚的MCU+一颗led驱动芯片完全能做,

网友:
方案:小脚mcu + 几个三极管 , 便宜得很

stm8s1xx+8550x4 或 stm8s1xx+uln2003 大约2.5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案:小脚mcu + 几个三极管 , 便宜得很
stm8s1xx+8550x4 或 stm8s1xx+uln2003 大约2.5元。

不是吧那么便宜?

网友:
市场上最便宜地pic只要6毛  加74hc595 加电阻三极管 两块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