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在QUARTUS能画出这个吗?怎么画?

楼主(2011-04-02):
(无正文)

楼主:
那几个译码器,位计数器,字计数器可以画出来吗

楼主:
单击(block tools)按钮,在适当的位置放置一个符号块,选中这个符号块单击右键,选择block properties在general界面下输入设计模块的名字,cnt4模块名称inst1,然后在I/O标签下面输入端口的类型和名称,然后添加模块引线和设置属性。可以看到,每一个靠近模块的引线都有一个方框的字样,双击这个字样,弹出‘mapper properties’对话框,选择信号的输入或者是输出等属性,然后单击‘mapper’标签,添加节点名,然后单击add即可。(注意在设置I/O口属性的时候对于总线的描述要用[7..0]。这是8位总线描述方法)......

网友:
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