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宽电压输入DC/DC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1-04-02):
如何设计一个输入电压范围在直流 100-400VDC,输出12伏5伏的开关电源,输入范围太广了,一般的电源模块都满足不了。大家又做过这样的DC/DC开关电源吗?能否提供一下方案呢?

楼主:
我想用MC33363来做,但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请大家提提意见!

网友:
多大功率啊。用过一个手机充电器(真正原装进口的)输出5V1A(绝对1A测试过的)你们猜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有多大?37--240V!!!这是我见过最宽的开关电源。在37V都能满电流输出。现在正用在我电动车上做48/5V用,IC用的好像是VIPer22.

网友:
罗丝蒙特的 1700
输入DC18-300V
AC 85~265

楼主:
功率需要20W,但是 我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电压范围最高可达到400伏呀,以上提到的两种,电压都不能满足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率需要20w,但是 我采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电压范围最高可达到400伏呀,以上提到的两种,电压都不能满足呀。

自己找 高压MOS +变压器 + PWM控制芯片+电路

网友:
看一下Vicor的电源模块,有100-375V输入的,不过输出只有一组

http://www.vicorpower.com/cms/home/product-selector?productCategory_filter=DC-DC Converters
http://cdn.vicorpower.com/documents/datasheets/ds_vi-200.pdf

网友:
对!  BOOST !

“垃圾”电能收集器.   最终以相同的电压,不同的占空比输出.

网友:
你用反激式做,600V以上/10以上的高压mos,再加一个控制芯片(飞兆,光宝等有很多)做。或者使用大功率的集成MOS管的芯片做。

网友:
这应该是常规反激式电源可以完成的啊,我有这个产品,不过功率不到20W。有问题Q:4 1 6 1 8 2 0 4 1

楼主:
多谢楼上个位顶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