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BB40 芯片 除了 CACHE 和 write buffer 内部是不是就没有集成像51那样的 RAM 和R

楼主(2011-04-03):
都需要外部存储器吗?

网友:
如果你的程序足够小是可以不用外部RA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足够小是可以不用外部ram的。

足够小 yong 51

网友:
程序和RAM使用不超过 CACHE的大小  就不用外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了解了 那是不是 配置有些寄存器 就可以把程序写到CACHE里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有没有 测试窜口的程序啊  还有 串口输出 接串口_USB线应该没问题吧?  我这里下载了个串口测试程序 超级终端上什么都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