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万用表,之电压检测初步试验,顺便求解。

楼主(2011-04-03):
论坛的高手些,我想请问,电流检测应该怎么做啊?原计划是窜入一个采样电阻通过ad得到采样电阻的电压来做,但是检测小电流是采样电阻太大,不就违反了电流表的内阻要尽量小的原理了吗。

网友:
商品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测量就是将电阻串联到电路中,测量电阻上的压降实现的。

网友:
采样电阻要很小的,但功率要大一点,不然就会烧坏的

楼主:
谢谢了。我去试试哦

网友A(2012-01-09):
你用的是啥软件!!

楼主(2012-04-09):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啥软件!!

用的 proteus

网友:
楼主不妨试试allegro的集成霍尔器件
ACS系列
我在淘宝上看过 成品模块都不贵

网友:
市面上销售的万用表基本都是有0.2v满偏压降,也就是说内阻是一样大的,楼主不用太追求完美。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哦 这东西 弄了块覆铜板 换了个7135已经做出来了哦。

网友:
7135是三位半的LED显示吗?

网友:
不知道你想測什麼電流,如果是線的電流想內阻小可以用CT,也就是電流傳感器(互感器),可以將電流按比例轉為電壓,這種方案對電流影響小不過好的CT不便宜。(鉗錶用的就是CT)
如果想將電流表串進去,就需要小電阻,市場上有很小電阻的黃金電阻,功率夠大,但是你的放大器必須要好。

网友:
用ADC0809做电压表还马马虎虎过的去,做电流表如果不放大就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