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SPI总线读写EEPROM

楼主(2011-04-03):
最近在学习SPI总线,经过查看一些资料和自己摸索,对SPI有了一些理解,看了国内好多资料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在同步时钟的上升沿(或下跳沿)数据输入,在同步时钟的下跳沿(或上升沿)数据输出,按照这种方说法,时序图很难看懂.后来找了一份英文资料,里边说清楚了,我的理解是:以相位=0,极性=0这种工作模式,应该是在时钟上升沿从机的SPI的输入线上的数据读入到从机内部的移位寄存器,主机的SPI的输入线上的数据读入到主机内部的移位寄存器;在下跳沿,从机的SPI的内部的移位寄存器的最高位移出到输出线上,主机的SPI内部的移位寄存器的最高位移出到输出线上,经过8个脉冲,一个字节就可以传送完毕.
    下面用51单片机模拟SPI对EEPROM进行读写,在PROTEUS下仿真实现,源程序有详细的说明.

仿真图片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cool!
支持楼主原创,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的理解是:以相位=0,极性=0这种工作模式,应该是在时钟上升沿从机的SPI的输入线上的数据读入到从机内部的移位寄存器,主机的SPI的输入线上的数据读入到主机内部的移位寄存器;在下跳沿,从机的SPI的内部的移位寄存器的最高位移出到输出线上,主机的SPI内部的移位寄存器的最高位移出到输出线上,经过8个脉冲,一个字节就可以传送完毕. "

for spi mode 0,0, the bits on MOSI (master-out and slave-in) are strobed to the slave on the rising edge of SCK; the data from MISO (master-in and slave-out) is strobed into th master on the falling edge of SCK.

网友:
here is a short section of my code:

====================eeprom .c file==================
void _25lc_write(unsigned shor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_t) {                //write a byte to _25LC

        _25LC_SEND_WREN();                                        //send the wren

        _25lc_select(_25LC_CS);                                //select the chip
        spi_write(_25LC_CMD_WRITE);                        //send the "write" instruction
#ifdef _25LC_16BIT
        spi_write(_25LC_MSB(address));                //send the msb
#endif
        spi_write(_25LC_LSB(address));                //send the lsb
        spi_write(data_t);                                        //send the data
        _25lc_deselect(_25LC_CS);                        //deselect the chip, to start the write process

        while (_25LC_WIP()) continue;                //wait for the write to finish

}
===================================

that particular section writes a byte to a given address in a spi eeprom. notice the query at end of it that waits for the write operation to complete. it is equivalent to the acknowledge pulling on a i2c eeprom.

all the user needs to do is to include the .c and .h files in his project, change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for the spi/cs pins and recompile.

楼主:
楼上的英文不错,学习了

楼主:
发一个SPI相位,极性,时钟时序图,给初学者参考,图中,CPOL表示极性,CPOL=0,表示同步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CPOL=1,表示同步时钟空闲时为高电平;CPHA为相位,CPHA=0,表示数据与时钟同相位,CPHA=1,表示数据滞后时钟180度相位.

SPI有4种工作模式,如下图:

SPI 工作模式 (原文件名:SPI MODES.JPG)

SPI时序 (原文件名:SPI时序图.JPG)

网友:
本人来迟了,但也顶一哈,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5-08):
谢谢哈,楼主能说一下两个单片机间的并口通信不嘛

楼主:
单片机之间一般是通过串口进行通信的,通过并口进行通信好像还没见过!

网友(2011-06-23):
正在学习SPI通信呢,感悟中。

网友(2014-01-04):
很好,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5-03-14):
spi调试器是干嘛用的?有什么用处

网友:
好吧。我过不少,就是没有自己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