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目前想在业余时间用STM32+A3P125做一个图像采集显示的控制板

楼主(2011-04-03):
该板中:
    A3P125(因为能从某废板上拆到)控制TFT LCD(暂定最大支持 800*480*24bit)并给SYM32提供16bit(8bit?)接口和其他控制线
    A3P125控制一个摄像头OV7670,并可以在LCD中任意位置实时显示,也可以传输到STM32,

    如果 A3P125 资源有剩余 则提供简单的绘图加速或者图像处理
    使用 64Mbit SDRAM 部分做显存,部分由STM32和A3P125共同使用

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或者是否要加其他功能?

楼主:
目前 选定器件有:
STM32 :  SMT32F103ZET6
FPGA  :  A3P125-VQ100
SDRAM :  IS42S16400F
LCD   :  AT070TN94

楼主:
下载安装actel的开发环境,配置IO的时候发现100教封装的FPGA IO数量完全不够,郁闷了,犹豫仅仅是换更多脚的封装,还是同时换FPGA品牌。

网友:
A3P125好像有更多IO的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a3p125好像有更多io的封装

嗯 我换 PQ208 脚的了  顺便问了下 A3P250-PQ208  单片 60元 还可以接受,就换这个了,整个逻辑资源大的 免得又出现逻辑资源不够了

楼主:
麻烦的 AT070TN94 供电系统,按手册典型值供电 则需要 3.3V 10.4V 16V -7V 4V 9.3V 郁闷了要用的 DC-DC LOD 不少

哦,不对,背光LED需要恒流驱动

楼主:
好吧,是个挑战,得投入了时间和票票了

网友:
AT070TN94 和我做的 AT070TN92 一样。
DVDD 3.3V
AVDD 10.4V
VGH  16.0V
VGL -7.0V
VCOM 4.0V

有34063的可以产生这些电压,我以前的帖子有的。
背光驱动用SP5121类的LED升压驱动。

网友:
A3P125的资源有点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at070tn94 和我做的 at070tn92 一样。
dvdd 3.3v
avdd 10.4v
vgh  16.0v
vgl -7.0v
vcom 4.0v
有34063的可以产生这些电压,我以前的帖子有的。
背光驱动用sp5121类的led升压驱动。

谢谢,支持因为接触电子行业不长,看芯片都瞄大厂的(接触的器件少,只好看出名的),原本想把国半的降压变换器做成恒流(也不难),看了你说的这个34063成本不错,但是sp5121 貌似淘宝上面 没有搜到

回复 网友C:
a3p125的资源有点少!

我最初的想法是边做边学,所以对需要多少资源无法把握,现在改成 A3P250 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at070tn94 和我做的 at070tn92 一样。
dvdd 3.3v
avdd 10.4v
vgh  16.0v
vgl -7.0v
vcom 4.0v
有34063的可以产生这些电压,我以前的帖子有的。
背光驱动用sp5121类的led升压驱动。

搜索你发过的帖子,呵呵,你的原理图手下了

楼主:
目前 边阅读手册 边绘制原理图中…… 液晶屏 已到手

网友:
劝你一句:珍惜生命,远离ACTE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劝你一句:珍惜生命,远离actel!

饿 为什么啊?

网友:
不想说什么,只是劝你,听不听劝你自己决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想说什么,只是劝你,听不听劝你自己决定吧!

仔细 谷歌了一下,原来Altera 用的人好多,鉴于俺还是新手,在资料支持上,偶不坚定了,换Altera 的吧。。。

网友:
明白人啊!
我认为个人玩的话要注意以下几点:
1、是否能用最低成本的成本得到开发工具!(软件就无所谓啦)  。 最好能DIY.
2、器件是否好买?
3、价格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不要离谱!
4、交流平台
5、参考资料

为啥我不让你用ACTEL的器件,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人啊!
我认为个人玩的话要注意以下几点:
1、是否能用最低成本的成本得到开发工具!(软件就无所谓啦)  。 最好能diy.
2、器件是否好买?
3、价格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不要离谱!
4、交流平台
5、参考资料
为啥我不让你用actel的器件,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确实,actel 的调试器 600。。。
买倒是好买
价格:因为我不能确定需要使用多少逻辑单元,所以通常是便于手工焊接的封装里选 逻辑单元最大的(也贵啊,好几百一片)

网友:
我也说一句吧!等你学精FPGA的时候你爱用啥就用啥吧。但暂时还是用ALTERA的好。

网友:
还有等你学会了ALTERA 还有 XILINX 再假如你学会了两。到时你发现ACTEL不想用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