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将一个大数组定义在 EXT_SRAM 中的问题

楼主(2011-04-03):
大家好

我用的是103ZET6,外扩的61LV25616

如果我在外部ram中定义了一个大的数组,比如  u8 tempbuf[200000] __attribute__(( at(0x68000000) ));

那么,当我在 board.h 中

         #define STM32_EXT_SRAM   1
         #define STM32_EXT_SRAM_BEGIN    0x68000000
         #define STM32_EXT_SRAM_END      0x68080000

的时候,tempbuf 的“地盘” 会被 rt_thread 使用吗?

另外,
如果我把 STM32_EXT_SRAM_END 的地址提前    #define STM32_EXT_SRAM_END  0x68030000
      然后将 tempbuf 的地址向后             u8 tempbuf[200000] __attribute__(( at(0x68030001) ));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没有“交集”了?

网友:
u8 *tempbuf;
tempbuf = rt_malloc(200000);
这样更好吧。

网友:
可以把STM32_EXT_SRAM_BEGIN设置到后面些,这样RT-Thread就不会用到前面的变量了。

楼主:
多谢两位的指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