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光耦过零检测不甚明了----烦请师傅能指点

楼主(2011-04-03):
我承认我很笨,一个简单的光耦过零检测N多天了还是没有拿下,求教各位先生师傅能帮助看看问题,谢谢!
    我借用Pioneermcu 令弧锋在贴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96788&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K032312H&bbs_id=9999所发的图和论坛中的Proteus 7.5绿色版学习做光耦过零检测的仿真,我只知道增加R1和减小R2的阻值可以是光耦能快速进入饱和得到个近似方波,在没有连接到单片机的时候也是可以获得类似方波,但是当光耦输出连接到单片机的引脚后它的电压将随R2的增大而增大,不能够得到0V或接近0V电压,一直减小R2电阻虽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低的输出电压,但是高电平又降到很低地步。如果通过反向器来获得方波,但波型总是跳跃时间长度不定,求教各位师傅能讲解一番。学生愚笨不开塞苦闷中。

楼主:
是用的P0口,仿真时要不就是不能为0要不就是电压只有个3伏多点.

网友:
是不是proteus里的光耦有点问题,我把R2调到600R了才有输出信号,这样实际电路中肯定会烧掉吧

楼主:
我上面的123.rar中的光耦是版主发的贴中的,我把R2调到500多的时候高电平只有3伏左右了...

网友:
只要有下降沿就行了吧,真零点用定时器修正,不行你就在前面加个三极管吧

楼主:
楼上讲解也许正确,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接到51后的电压就有那么大变化,减小R2能将最低电压拉下来但高电平又很低了,电阻加大到10K左右就是基本恒定在5V左右,自己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
在论坛中下了Multisim 11.0 绿化版,更加不会用,但结果好象和Proteus 7.5仿的结果很不一样,是自己哪个地方搞错了还是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
我也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完全可以,和你的电路差异在于我用的光耦是optocouple NPN,我的网口受公司限制,上传不了图片,你可以换个光耦试试,如果不行我就把我的仿真PROJECT发MAIL给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