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录bootloader未返回V0.2:MKBL;再升级程序时直接timeout了

楼主(2011-04-03):
关注了这么长时间,采购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已经搭好电调硬件了,却不想麻烦大了。

我用的板子如下:

一体化板子 (原文件名:板子.jpg)

usbisp (原文件名:usb烧写器.jpg)

烧写器,有一个usbisp,也有sercon板。

现在的问题是:用sercon板和MKTOOL往电调里烧录bootloader时,出现的情况是未返回V0.2:MKBL这个信息,好像就是没成功。图片如下

出现这个情况后,我以为烧录成功了,于是拔下sercon板的跳线帽,开始升级程序,主要是为了测试电调能否把电机驱动起来,结果出现了如下画面:

从昨天开始,我检查了硬件,也重新核对了一下接线,都没有问题啊,那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呢,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难道是sercon板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直接用usbisp重新烧一遍bootloader又可以用它下载程序了。不过下载两次后又会报timeout连不上板子。
这个德国人的烧录程序挺烦的,没关它直接拔USB的话会出来无穷个报错说COMM找不到类似的错误。直接在任务管理器关掉它后发现进程还在运行用任务管理器还关不掉,不过能用360关掉它。

网友:
楼主此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没问你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lz 检查一下 一体板的 PCB,  我买的散件装起来 也出现lz的情况,最后发现 PCB 竟然有2根io是短路的,后来自己割开后就好了。BS 一下 卖家 ,  做PCB也不检查下对错!

网友:
LZ这个板是四合一板吗?电调的编程调试口是不是八针的,卖家没有完全仿MK吧,MK电调的编程调试口是不是十针的,这样能用MKTOOL编写吗?我也弄了块这样的,不过我的电调的MCU是从其他板上拆下来的,不需要再写bootloader,当我需要重写入电调程序时发现上面的问题,后来我用PONYPROG写入,这样这种四合一板有个问题,就是没办法看见MCU返回的错误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用MKTOOL烧程序进去吗?接口都不大对吧

网友:
烧bootloader是用的ISP接口,上面的图证明ISP烧录是正常的,但升级是用的串口,没有返回是串口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