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们推荐个最简单的DDS ALC 电路

楼主(2011-04-03):
各位老师们推荐个最简单的DDS ALC 电路

小弟现在使用9851   输出1-60M  太不平坦了 高低端 差了近10个DB

网友:
这个很有兴趣

板凳学习

网友:
想简单点可以用AD603,有能力的可以用3SK122。

楼主:
能不能 再简单点

PCB已经定死了 原PCB上设计的 AMP封装是一字架型的   ···

也不要求太平坦   能达到 3DB左右就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简单点可以用ad603,有能力的可以用3sk122。

用3SK122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栅场效应,一个栅接输入信号,一个栅接AGC信号,就是最简单的AGC电路了。

楼主:
不折腾了  现在1-60M  高端低了1.3个DB左右  底端输出能到0DB左右

不折腾了  收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折腾了  现在1-60m  高端低了1.3个db左右  底端输出能到0db左右
不折腾了  收工

想知道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