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制作简易数码相框

楼主(2011-04-03):
(无正文)

楼主:
由于纯手工焊接的电路,所以就没有设计原理图,凭脑海构思设计电路。其实,这个电路非常简单,SD卡和单片机SPI通信接口连接,TFT根据实际端口方便程度焊接即可!

楼主:
现将实验代码上传,如果分享资料,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不错,东西和女孩都很漂亮

网友:
请问LZ 这个TFT的控制芯片是什么?

网友:
楼主的贴片转洞洞的板子是商品吗?

楼主:
上传TFT彩屏资料,分享资料,敬请回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洞洞板是在电子市场买的,芯片和一些外围电路是自己焊接的,手工技术很差,见笑!

网友:
这个洞洞板比较有意思哎

网友:
楼主是大好人,正是想要的.楼主用的是 AVR 那个型号      mark

网友:
屏是2.4寸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AVR芯片:ATmega64,图片显示程序在我的"TFT SD开发模块帖子里",本帖程序为TFT测试代码!,彩屏为240x320 2.4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块洞洞板是在电子大楼无意中发现的,不过价格不菲,12RMB

网友:
刚知道有“洞洞板”这种东西,说来惭愧

网友:
楼主tft显示的时候是否解决了有明显刷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刷屏问题存在,使用高速晶振可加快显示速度。
不知您对解决刷屏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72M的算高不?我没解决,只是读SD卡的速度是最大的限制,只想请教有没有好的算法。

楼主(2011-07-22):
回复 网友D:

bmp解码方法改进空间很小,如果使用ARM芯片,可使用其自带的SD模式试试,ARM spi模式解码图片还是有明显的刷屏现象。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改进:
    CPU如果自带液晶控制器,那就很简单了,先将对图片进行解码,并将这些数据放在内存中,解码结束在显示,这样可以完全避免刷屏现象发生!

楼主:
这个屏是2.4寸的,淘宝价格为58元。不过屏有点小小问题。该屏支持16bit和8bit两种数据格式,通过修改内部排线上电阻R1或R2,可配置为单字节或双字节数据模式。
   本人当时拍了2块双字节模式TFT屏,为了节省MCU IO,将其修改为单字节模式。
   修改后出现问题:触摸出现异常!
   不知各位网友遇见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2-11-26):
引用 楼主:
这个屏是2.4寸的,淘宝价格为58元。不过屏有点小小问题。该屏支持16bit和8bit两种数据格式,通过修改内部排 ...

不知楼主当时怎么修改那个内部排阻的?修改之后,比如说那个DB0到DB15只用连接其中八个吗?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