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50控制液晶背光,背光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1-04-03):
我想用8050的开关作用,控制so12864-12C的背光,可是背光总是闪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b为高电平时,8050的c,好像接不接VCC,效果都一样。按理说不接VCC的话,应该不亮的啊
原理图如下

网友:
应该用共射开关电路

网友:
电路错的  LED  和限流电阻应该在 电源下面  下来才是三极管  三极管的E 直接到地

楼主: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这个液晶的背光地和逻辑电路地是公用的,这样共射开关电路,是不行的啊。是不是把这个电路的三极管换8550就呢一呢?

网友:
你那个是个射随器电路,射极输出电压与基极电压相互影响,换8550用集电极输出,P1。3改用低电平有效。

网友:
3.3V太小了,NPN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下要求 Uc>Ub>Ue

网友:
接成共射电路

网友:
改成8550吧,还有就是要注意基极的限流电阻大小

网友(2011-10-14):
8550好像也不能完全关断。我的图如下:

其中:如果在1或者2处加限流电阻(22欧),液晶背光亮度只会达到一半,测得电流约为40毫安。
不加限流的话,若P0.1为低,则在2处测得的电流是114mA;
若P0.1为高,则在2处测得的电流为40mA;(为什么判断的情况下还有40毫安的电流呢?)

网友:
电路错,
单片机是3.3v,被控电压是5v,用pnp是无法关断的。

网友:
9楼正确。

网友(2011-11-22):
按9楼的图吧,没错的。

网友(2012-01-02):
楼主来回折腾的两次都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呵呵;

9楼的图对的,既能在该关断时关断,又能在该导通时导通。

网友(2012-02-03):
8050三极管应该是可以的啊,我现在就是这样接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2012-04-25):
1k作为背光限流太大了,100附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