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ENC-03M

楼主(2011-04-03):
最近闲下来,看着论坛上的大大们讨论算法,于是自己也想做个自控的试试。。。。。于是开始选材料。
关于陀螺仪,选的是ENC-03MB,便宜嘛。

不过ENC-03M的引脚定义到底是怎样的啊?

在datasheet上引脚是,文字那面朝上,文字正对自己,从左上开始顺时针1,2,3,4.。。。
我在测试时,3脚接VCC,1和2接地,然后测量4脚电压,确是2+V,而且,很快片子就发烫了。。。。。。
不知为何?各位求解。。。

网友:
应该烧坏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1-05-28):
我也是新手,看手册写的是从左下开始逆时针1、2、3、4呀,你看错了了吧

手册截屏 (原文件名:截屏.jpg)

网友:
ENC03是从左下角开始的一二三四。发烫也没事,但不要长时间发烫,我之前弄的时候发烫了好几个,但都还是比较坚挺的。建议手工做一块转接板,那样会比较好用。

网友:
百度ENC-03M的DATASHEET 不要看那个ENC-03R的 我也出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