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第一次在这里发帖...发个自己写的上位机吧。可以用来观察6轴传感器的数据,带图表显

楼主(2011-04-03):
在这里注_册了有两年了,从我高二开始,就一直很关注ourdev,特别是四轴板块
梦想就是做出自己的无人飞行器,现在终于上了大学,有了时间,于是开始做了,虽然不是四轴,但是最底层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惯性导航。

因为自己能力不够,什么都是自学的,知识漏洞很多
前几天刚刚学的VB,大概看了一下语法,就做了,什么都不懂,往各位努力拍砖啊。
今天是清明放假第一天,下午出去见了一下女友,匆匆见面之后,她就和家里回老家了。
连续好十几天来一直在写代码,不管是C还是VB。今天第一次整整一天都没写代码,手痒痒的,猛的按F5刷新四轴板,可惜半天不见有几个更新。
于是我就想,干脆把自己的东西放上来算了...

图例是错的,在我上传的程序里,已经把图例去掉了。由于我的加速度计时 0~3.3V的输出,AD是0~2.5V的,所以加速度计值有点高了
具体是
AccX 红
AccY 绿
AccZ 蓝

Gyro的颜色不知道怎么形容。。。

数据发送的格式是:AccX AccY AccZ GyroX GyroY GyroZ&
每一帧数据以&结束
发送前要在单片机上转换为ASCII码再发送,只能接收无符号的变量...以后我会改成直接发送long型变量的...

以下不足:
传感器的值是12位无符号整形显示的,软件上不可调,要变的话,得从源代码里调,然后把Teechart的属性改一下,改成自动适应的,或者设定成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横轴那个时间有问题,我还没改过来,看看就可以,不是很重要的吧。
那个波特率,我偷懒只写了几个常用的。写的时候没打算发到ourdev这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就没想太多,自己用115200的,还挺正常。
要注意的是,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会丢失一些,一般接收到3帧的数据,才会选择其中一帧完整的显示出来。因为我用115200的波特率,如果每接收到一个字节中断一次的话,程序直接卡死了。我设定是接到100字节才中断。然后提取其中一段

我在XP虚拟机里能开,但是在我的Win7用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用到得控件在包里都有,Teechar 4.0 pro(画图用的)还有一个进度条的控件,也在里面
有问题欢迎讨论~
虽然我觉得代码不太可能有人下载...但我还是传上来吧...浪费一点amork的空间也好~哈哈

网友:
同学,你很不错哦,我10届毕业了,真羡慕你,才刚开始 加油好好搞
你学校也不错,电子很强 比赛也很有名的,学校里应该会有很多机会,努力抓住

建议你可以的话还是装个XP吧,兼容性好点,用虚拟机不是个事啊,比较麻烦吧应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长~
我也有这个打算,安装一个XP,格式化硬盘的时候,在C盘后面特地留了25G的空间用来装其他系统。只是考虑到切换的时候,需要重启,比较麻烦,所以一直没装
学校有创新基地的。我觉得我的水平还很烂,等做出了什么成绩之后,我再去申请进去...
我的专业是机械设计,电子方面的只是个爱好

网友:
出现数据错误时因为你没有CRC验证,波特率并不高。还有本科有惯性导航么?这是研究生专业,我就是这个专业的。挺不错的方向,好好搞吧。建议你做器件建模,可以很好的改观器件的测量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现数据错误时因为你没有crc验证,波特率并不高。还有本科有惯性导航么?这是研究生专业,我就是这个专业的。挺不错的方向,好好搞吧。建议你做器件建模,可以很好的改观器件的测量精度。

CRC验证我还没看过,不是很了解,C8051F有硬件的CRC计算器,我做完芯片之间的通信后再好好看看…现在卡在C8051F的SMBus上了,纠结…
我做这个只是爱好,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学的…本科好像也没有惯性导航这个专业吧。ourdev上资料很多,都是在这里学习的。建模是什么…我现在还没什么概念…还望各位指教…
一切从0开始,要学的还很多

网友(2011-11-14):
VB有问题啊。

网友:
还以为是C++写的。

网友:
小伙子很不错啊,我们实验室也有个桂林电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长~
我也有这个打算,安装一个xp,格式化硬盘的时候,在c盘后面特地留了25g的空间用来装其他系统。只是考虑到切换的时候,需要重启,比较麻烦,所以一直没装
学校有创新基地的。我觉得我的水平还很烂,等做出了什么成绩之后,我再去申请进去...
我的专业是机械设计,电子方面的只是个爱好

很不错了,机械出身,再有点电子的爱好,这对于四轴来说就是双手剑了!
我现在就是苦于机械动手能力和知识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