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8拍和2相4拍驱动电流一样行吗?

楼主(2011-04-04):
听说半步时电流和整步时驱动电流一样的话,运行时会不平稳!我想简单地用同样的电流驱动能平稳运行吗?如果采用细分,是不是半步驱动就没有意义了呢!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在此多多感谢!

网友:
所谓的半步就是将原来整步时候的电流分成两步达到,细分也就是这个道理,在整步的时候电机在低速时候的抖动比较大,而且加速度不能太大否则会堵转,高细分可以使步进电机的运行更加平滑,也能提高分辨率。所以细分是洪量步进驱动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专用的集成驱动芯片,比如ST,东芝,Alleagro,其中要数TMC芯片的Coolstep系列最强,单芯片硬件集成256细分,而且还带有堵转检测和电流根据负载自动调节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1楼的朋友!你提供的图片我再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