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4-04):
请教几个问题:与S7-200相关联的通讯电缆有几种?
1、s7-200plc与PC机连接的PC/PPI编程电缆(usb-484,232-485两种)。
2、s7-200plc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电缆。
3、s7-200cpu与扩展模块连接的电缆。
4、扩展通讯模块与外部设备的通讯电缆。
上面的1和2能否通用?3和4能否通用?
除此以外,与s7-200相关联的电缆还有那些?

网友:
1.USB的 232接口的都有。
2.串口直连线就行
3.10芯的排线,一般用不上
4.要看具体的设备了。
具体的电缆,设备使用手册上有详细的描述,包括订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