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大家推荐一款手机,GSM双卡双待,拍照清晰,支持通话录音,待机时间长

楼主(2011-04-04):
上次发了一个帖子《请大家推荐一款手机,GPS功能要强大,双卡双待,支持电话录音,照相效果要好,价格 3K~5K 吧 》,后来GPS导航买了专用的导航器,所以手机可以没有这个功能了。

    要求:
    1. 必须是 GSM 双卡双待,现在两张卡都是移动的;
    2. 拍照必须要清晰,因为有时突发事件或者出差,带相机不方便,手机拍照是最好的选择;
    3. 必须支持通话录音;
    4. 待机时间要长,当然越长越好,不作为强性要求指标;
    5. 山寨机不要,国产机不要,我有同学做手机的,……;
    6. 质量稳定可靠,现在的手机,才用两年多,通话不正常了;
    7. 价格 2K ~ 4K;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双模双待 是什么概念,既然双模了,是不是也可以用两张 GSM 的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顶!
    谢谢。

网友:
双模指的是指除GSM外还有其他的模式 比如gsm++cdma的双模

网友:
貌似品牌的双卡的少

网友:
山寨机一般都支持双卡双待的, 价格100多。

网友:
你有同学做手机的怎么不叫你同学推荐

网友:
双卡双待还是算啦,其它条件选挪鸡鸭的E72

5800待机只有不到2天,其它还好,双模,但要换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山寨机一般都支持双卡双待的, 价格100多。
   是哦,晕了,怎么忘记这个了,哈哈,等会儿打电话问问。

网友:
搭车问一下,能否将GSM的手机卡复制一个出来,手机打电话,复制出来一个卡用来上3G网络(用在USB上网设备),手机流量用不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搭车问一下,能否将gsm的手机卡复制一个出来,手机打电话,复制出来一个卡用来上3g网络(用在usb上网设备),手机流量用不完

    估计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搭车问一下,能否将gsm的手机卡复制一个出来,手机打电话,复制出来一个卡用来上3g网络(用在usb上网设备),手机流量用不完

可以复制,但是能不能同时工作就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搭车问一下,能否将gsm的手机卡复制一个出来,手机打电话,复制出来一个卡用来上3g网络(用在usb上网设备),手机流量用不完

可以,但是不能同时用,而且比较麻烦

网友:
三星有几款双卡机,型号到网上找自己喜欢的,触摸屏不怎么耐用。记得买水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星有几款双卡机,型号到网上找自己喜欢的,触摸屏不怎么耐用。记得买水货。
    谢谢 秋枫 大师,再查一下。的确双卡的限制性太大……

楼主:
目前,感觉稍微好点的,也就 飞利浦 V816,有人用过这个手机吗?网上评论不怎么好,不知道目前软件升级是不是解决一些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双模指的是指除gsm外还有其他的模式 比如gsm++cdma的双模
    这个我知道,我是问,双模的手机是否支持双 GSM 卡? 以前一直以为不可以,但是最近上网查资料,有些手机貌似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目前,感觉稍微好点的,也就 飞利浦 v816,有人用过这个手机吗?网上评论不怎么好,不知道目前软件升级是不是解决一些问题了。

    V816已经排除,据说很不稳定,不知道选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山寨机一般都支持双卡双待的, 价格100多。
   是哦,晕了,怎么忘记这个了,哈哈,等会儿打电话问问。
   这个是点歪了,我是说怎么忘记打电话问问我同学,^_^

   刚问了一下做手机的同学,大概搞明白双模的意思了,双模就是支持两种模式的意思 2G、3G……,有3G信号用3G,没有就无缝切换到2G,一张卡的。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支持双模,WCDMA的机子可以使用移动GSM的卡,TDCDMA的机子也一般也可以使用联通的GSM卡,CDMA是个另类,要除外。所以,现在双卡的机子,除了CDMA的,基本都能使用两张移动的GSM卡。

   但是找了一圈,双卡的机子本来就少,搜索结果还是一样,飞利普 X815,V816(已排除)。不过即将上市的到是有几款,再等等看,不行就 X815 了。

网友:
以前听说可以一个SIM卡内刷入多个号码,没见过实物。
如果2个号码都要同时使用,2个手机也许更靠谱些。
飞利普的9@9用过,待机很是BT,有时能待机一个月,后来电池不行了,充10分钟就满,可是能坚持2,3天。很是让人惊奇。现在的智能机很少待机长的了,带块移动电源或者用笔记本电池做外置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听说可以一个sim卡内刷入多个号码,没见过实物。
如果2个号码都要同时使用,2个手机也许更靠谱些。
飞利普的9@9用过,待机很是bt,有时能待机一个月,后来电池不行了,充10分钟就满,可是能坚持2,3天。很是让人惊奇。现在的智能机很少待机长的了,带块移动电源或者用笔记本电池做外置电源吧

我买过张一卡多号的卡,自己试过, 确实可以,  不过对我没什么用,  一直呆在抽屉里当收藏品呢, 因为我就一个移动的号...

网友:
一卡多号!我一朋友以前在用!好像是叫什么狗卡!
破_解sim卡很麻烦的!回复【11楼】windy__xp 龙笑
回复 网友C:
搭车问一下,能否将gsm的手机卡复制一个出来,手机打电话,复制出来一个卡用来上3g网络(用在usb上网设备),手机流量用不完
    估计不行吧?

可以的!一卡多号!我一朋友以前在用!好像是叫什么狗卡!但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号在线!
破_解sim卡很麻烦的!

网友:
破_解sim卡很麻烦?据说早期的卡很容易破_解,我手机的卡就是一个8k的N年前的联通卡,传说这种卡很容易破_解,所以一直再用
如果同一时间只能一个号码在线的话,这种"狗卡"就没多少用途了,3G资费已经没有漫游和长途费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破_解sim卡很麻烦?据说早期的卡很容易破_解,我手机的卡就是一个8k的n年前的联通卡,传说这种卡很容易破_解,所以一直再用
如果同一时间只能一个号码在线的话,这种"狗卡"就没多少用途了,3g资费已经没有漫游和长途费用了

嗯, 一张卡里多个号的话,要重启切换; 放在两张卡里的话,  两张卡都开机的话, 都能登录上去, 但是只有后上线的那个才能接到电话。
还是山寨机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卡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