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软件

楼主(2011-04-04):
串口发送模式;
发送数据长度为8字节;
put[0]='l'; put[1]='p'; put[2]='c'; put[3]='r';
put[4]='y'; put[5]='6'; put[6]='0'; put[7]='0';

前5位为识别码,后面三位为数据码。

调整步进电机的步数,按下X+、X-、Y+、Y-,将会以这个为基数增加数据。

下位机可以自行编写。
列子:
#include <reg52.h>

sbit Y0 = P1^0;
sbit Y1 = P1^1;
sbit Y2 = P1^2;

code char verifyTAB[5] = {'l','p','c','r','y'};

char buf[8];

void sysInit(void)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

void uart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while(!RI);
                buf = SBUF;
                RI = 0;
        }
}

bit uartVerif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if(!(buf==verifyTAB))
                {
                        return 0;
                }
        }
        return 1;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uartRead();
                if(uartVerify())
                {
                        P1 = 0xFF;
                        switch(buf[5])
                        {
                                case '1':
                                        Y0=0;
                                        break;
                                case '2':
                                        Y1=0;
                                        break;
                                case '3':
                                        Y2=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
你的主页有bug

网友(2013-11-29):
有空看下.

网友:
收集全了云台解码协议有很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