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模拟前端处理设计

楼主(2011-04-04):
我在AD_reserve_In_Port加3.3v电压DSP_AD_reserve没有电压。
是不是我选用358不能怎么用啊,还是我的358烧了。
如果是358不能这样用,我应该用什么的呢???

网友:
正反馈?负反馈?

网友:
1楼的意思是说运放输入正负端要互换一下 呵呵

楼主:
这个对吗

网友:
楼主是要做电压跟随器吧?  建议谷歌 电压跟随器

楼主:
我第一次设计DSP板(以前设计过两个PCB都是单片机的),现在调试发现这么都的错误(可能那时在实习,而我在旷工画这个板心情不稳定吧)。
上这些错误给大家看看(到目前为止查出的问题)

1.接口定位孔(编号91)往左偏了一点
2.接口焊盘间距小了
3.左右两边的4个定位孔都偏了
4.整个板子的角应为弧形
5.8v芯片散热不够,应该加大散热面积

6.TESTSEL没有接地引脚没有接地
7.XP_XPLLDIS没有接上拉
8. 114应该接1.8v,
9.1脚没有接3.3VA
10.95脚没有接地
11.模拟通道里的地和其他的地没有接在一起
12.TL431的输入电压有点大(12v),TL431的封装错了

13.jtag接口应该放在板上方便调试
14.lm358 的封装标志不明显

网友:
这个是常用的滤波器 推荐 Butterworth  Sallen-Key

网友:
楼主还是回去学学模电得了,单电源,负电源接地,然后又反向跟随,要出电压?
高手

网友:
。。。楼主重修下模电吧,这运放不能这么玩- -
另外,前端第一级应该是电压跟随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几遍模电,也没看懂

网友:
自己找个仿真软件模拟下先!

楼主:
15.lm258   模拟前端电路错了

网友:
楼主看一下LM358吧,那个能用单电源5V供电么?好像得用LMV358吧,这个是低压轨至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