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跟踪多少颗卫星时给出的时间能够准确?

楼主(2011-04-04):
如题。
使用RS-232接口获得信息。当开机不久及接收环境恶劣时GPS给出的时间信息不准确。GPSVIEWER观察到,开机0:0:0的时钟在接收到某些卫星信号后会自动调整到GMT。那么,是收到几颗卫星就调整时间呢?
若没有高手指点,就只好反复观察GPSVIEWER启动过程了。

网友:
GPS的卫星时间都是统一的,理论上收到一颗卫星的信号就能给出时间这是我验证过的。个人认为时间的精确度与卫星的个数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
是的,导航电文解出来之后,里面有时间的。每颗星的导航电文都有,因此,只要一颗星的信号就可以解出时间。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
在$GPGGA电文中包含卫星个数信息,看来可以利用来决定时间了。

楼主:
花费了一个下午到晚上的时间,用接收性能很差的A4-470A(就是本坛销售部卖的C4-470C的早几代产品,外观一样),在室内外配合GPSVIEWER和超级终端观察了冷启动/温启动/热启动时候获取卫星时间的过程,发现时间信息要比GPGGA/GPRMC电文提前很多为GPS所获得。再通过查阅NMEA0183协议的规格,发现是GPGSV电文在报出卫星仰角之后的几秒钟内,时间信息就成为GMT时间了。
我的理解,就是卫星仰角均为0,时间来源肯定不对,只有获得卫星仰角的信息,才能确定确实有卫星在授时.......

ps 经几片同型号gps对比,确实跟GPGSV仰角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