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一下午没搞定,发贴求助,怎么样用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做wifi热点,让手机通过它上网(XP

楼主(2011-04-04):
RT,手机为defy,在网上找了个帖子,比照着弄了一下,结果手机一连电脑,电脑就重启,电脑系统都重装了还是不行,实在没辙了,发贴求助

网友:
换win7系统,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有兴趣,没玩过,纯帮顶

网友:
我上次也折腾了一晚上,没弄出来。网站找的那些方法都试了,没成功。

楼主:
顶起来,高手快来

网友:
需要在电脑上建立一个点对点的无线连接,而不是AP模式,然后要让手机能搜索到电脑的无线连接,并能接入。
然后在电脑的拨号连接或局域网连接上共享网络,共享到这个点对点的无线网络上即可。

网友:
是否笔记本可以上网,手机想通过笔记本的无线上网?
1)确认手机wifi功能正常,动态分配IP即可
2)确认笔记本上网正常
3)确认手机可以连接到笔记本的无线网络上
4)在笔记本上将可以上网的连接设置为共享即可

第三条就是笔记本需要建立一个adhoc的无线连接,手机可以加入这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