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导率测量

楼主(2011-04-04):
哪位做过溶液电导率的测量啊,求教了……

网友(2015-02-07):
同求此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欧姆定律吧,不过激励要加方向变化的直流,几年前接触过,做了个样板,原理基本差不多,项目黄了,就没再继续做。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律吧,不过激励要加方向变化的直流,几年前接触过,做了个样板,原理基本差不多,项目黄了,就没再继 ...

方向变化的电流的电路改如何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