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电表走快、电费增加、智能电表的事!行业人士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楼主(2011-04-04):
【原创】关于电表走快、电费增加、智能电表的事!行业人士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声明:
本人只是电表厂设计人员,所以你们关于电费上面的纠纷什么的,别来质问我。我只能就我知道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的原因。

知识普及部分,由于个人见解和表达能力有限,大部分是对的,可能有些细节会有不对的地方,望见谅!
--------------------------------------------------------------------
【对电网不满,怎么办?】
对于电网的不满,可以找这个部门投诉:
1、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http://www.serc.gov.cn/
效果如何,我不知道!
2、各地质监局

--------------------------------------------------------
【遇到电费翻倍事件,怀疑电表质量有问题,怎么办?】
  对于你遇到的电费翻倍事件,需要排除几个问题,才能确定是电表原因造成的。

    1、家里线路老化;(可以自测,关掉家里所有用电设备,观测电表是否走字,LED是否闪烁(机械表,转盘是否转动))
    2、电价变化;(观察账单)
    3、抄表员抄错数据了(一般电费单上有上月度数,本次抄表度数,两者之差就是你上月的电量度数了),这种事经常有;(观察账单)
    4、有人接错线,把他们家的线路搭你们家,就是偷电了;(可以自测,关掉家里所有用电设备,观测电表是否走字,LED是否闪烁(机械表,转盘是否转动),观察电表接线)
    5、抄表周期的改变,由于年底有些抄表工偷懒,本来每月一抄,他弄成2月一抄(甚至自己估填);(核对账单走字度数与电表上的数据是否一致,LCD电能表都可以查看出上月、上上月电量)【谢谢45楼、99楼提醒】

    排除以上情况后,再来怀疑电表质量问题比较靠谱。
对于怀疑电表质量问题的,提供如下建议:
1、有条件的买一块同等级的电表,找电工接到之家入户线哪里(自己家总开关前面)作为对比参考;
2、淘宝上买个电力计量插座,关掉所有电器,用电热水壶通过计量插座烧水对比。
3、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直接很容易的测:关闭家里所有的电器,观察电表是否走字(观察电表,那个转盘是否转),记下电表计度器(或LCD)示数,用电热水器烧水,烧0.1度电即可,以热水器2kw功率算,0.1kwh/2kw=0.05h=0.05×60min=3分钟,及热水器开3分钟后,看计度器字轮转(或LCD显示总电量增加)的是否为0.1度。是0.1度就是正常的。红字哪一位表示0.1度。

-------------------------------------------------------

【是否需要装智能电表?电费会不会增加???】
智能电表是不同时间段,费率不一样的,至于电费会不会增加,得根据用户用电习惯决定。
例如:
用电习惯是:早8点到晚22点之间用电量大,200度一月;而晚22点到早8点用电50度。那个根据不同电表电费差异如下:
电费标准:不分时电费5毛一度。分时电费(早8点到晚22点6-8毛一度,取中间值7毛一度;晚22点到早8点2-3毛一度,取中间值2毛5一度)
普通电表:(200+50)×0.5=125元;
智能电表:200×0.7+0.25×50=152.5元;
这样的话你换了智能电表,你就亏了,还是不换的好。

但是一旦到了夏天,晚22点到早8点开空调,结果就会有变化了。
比如:
用电习惯是:早8点到晚22点之间用电量小,200度一月;而晚22点到早8点用电500度。电费标准同上。
普通电表:(200+500)×0.5=350元;
智能电表:200×0.7+0.25×500=265元;
这样的话你换了智能电表,你就赚了,还是换的好。

整体上,换不换要看个人用电习惯,自己计算一下,再决定是否换智能电表。
---------------------------------------------------------------------------------
【更换电表是否要收费?新房子装电表要收初装费,是否合法??】

-------------按照电网的规定,电表是属于电网的资产,因此电表更换是不能收费的(国家电网以前招标文件中有强制报废年限的,全电子式是8年,最近几次招标文件中,好像没有看到。)。
如果他们换电表,找你收费,可以投诉。

-------------新房子装电表要初装费(还有自来水、管道煤气也要收),合不合法我也不知道,国家没有明文说明,这个不好评价,只能说中国特色吧。

=========================================================================
【家电额定功率220V,而现在市电电压有230V,会不会造成家电多用电?】
偏高的电压是否也会影响实际电器产品耗电量?
------------------不会,电器产品都是有额定功率的,比如电热水器50L的,一般额定功率是2kw,额定电压是220V,额定电流I=2kw/220v=9.09A。(计算均属于理想值,实际由于各种损耗等原因,不好说)
电表是计量总用电功率的(即kWh,千瓦时)。
P=U*I
当电压是230V时,工作电流就会减小,I=2kw/230V=8.69A。

话说我们小区电压一直是230V左右,明显高于一般电器220V标称值。
------------------------------一般电器的工作电压范围至少有10%的余量,不会有问题的。
---------------------------------------------------------------------------------------------------------------------------
【智能电表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智能电表和普通老百姓有关系的地方:
1、计量更准确;
2、多费率(分时间段计费),会影响电费;
3、防窃电能力更好;(白用电的机会少了)
其他功能和普通老百姓一毛钱关系没有。
-----------------------------------------------------------------------------------------------------------------------------
【为什么要推广智能电表?】
推行智能电表目的是为了做一个大型的数据统计节点平台,
通过统计各个节点的年、月、日使用电力习惯,
进而根据统计数据,优化电力供应,降低供电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电力的使用效率。
---------------------------------------
目前国内:电表--------(PLC电力载波通信或者RS-485通信)------数据集中器----------(GPRS通信)----------电力公司服务器(远程控制等各种功能)--------互联网服务器-----------------(互联网)-----------------普通用户实时查询自己的用电数据、账单等
----------------------------------------------------------------------------------------------------------------------------------
【电力公司和电表厂勾_结,厂家给电力公司留后门程序,让他们修改电表参数,让电表快走?是真的吗?】
绝对的造谣。
1、电表厂没有这个胆子。
2、电力公司的领导也没有那个有这个胆子,权力斗争就怕抓不到你的把柄。
赚得电费进不了私人腰包,他们不傻!

3、如果电表按电力部门要求设计有后门,结果抄表部门临时远程操作一下转得快一点(就像移动话费收费单有时多点零头出来,谁有精力去追究?)。
电表后门--------------------------理论上的确是可以做的,但是作为一个电表厂家,由于电表制造市场是完全的竞争,没有垄断,现在每次投标都在拼价格,有些上市公司的电表厂为了股市好看,甚至贴钱中标,所以厂家不会让电表出厂后还能够让人家用后门程序改变电量数据,电表一旦出厂,电量数据就会根据使用量增加,不可减少,一旦有用户发现任何电表质量问题,就影响厂家的投标评分,甚至可能断送以后的投标资格,只有电表返厂后,才可以通过专用软硬件,才能改变电量数据!

【为什么2011年年初出现大规模的电费暴涨事件】
---------------由于智能电表的标准是09年初才颁布,是从09年中开始大批量招标,实际交货到电力公司是在10年夏季以后,装到用户家里基本都是在10年年底了。这样就造成智能电表从开发到量产的时间太仓促。有可能是由于电表制造商第一次批量生产,有些软件有bug造成的。据我所知的,有一家电表厂家由于软件bug,造成2月份有31日这样的问题,紧急从市场召回近万只,光赔电网公司的拆装费就花了30多万,这么一搞,就没有赚钱了,甚至要亏钱,而且下一次投标机会也没有了。以上只是可能原因,切勿依此类推!!!!!

=============================================================
基础知识
1、电能表(也叫电度表)的分类:
材质上分:
机械式电度表(转盘那种)【有电的时候就开始了】;
普通电子式计度器电能表(有字轮那种,还有一个LED灯,会根据实时用电量改变闪烁频率)【开始普及年份在1997-2005】;
全电子式电能表(LCD显示那种,有一个LED灯,有的地方叫分时表或者峰谷表、多费率电表,会根据实时用电量改变闪烁频率,可以通过红外或者RS-485总线掌机抄表)【开始普及年份大约在2005-2009】;

智能电能表(LCD显示那种,能够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日期、时间,能够远程控制电表(断电等),多费率,有一个LED灯,LED灯会根据实时用电量改变闪烁频率)【开始普及年份2009】

功能上说:智能电表>全电子式电能表>普通电子式电能表>机械式电能表(也叫电度表)。

用途上分:
单相民用电表(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工业普通三相电表(与企业主有关);
关口电表(与老百姓无关);
监测用仪表(与老百姓无关);

-----------------------------------------------------------------------------------------------------------------------------

====================================================
附上本人给阮一峰的"电费翻倍的秘密"博文解惑内容。
---------------------------------------------------------------------------------------------
    阮一峰:

    你好!

    看到你的"电费翻倍的秘密"博文中的一些说明不够准确,我特来说明一下。

    我是一家电表制造厂的电表设计人员(我们公司名称:XX市XX电子仪表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的供应商),一直有订阅你的blog。

    5(30)A的电表,在我们行业内叫6倍表,其中5A只是一个参考点(行业内叫Ib,基本电流或参考电流),30A是最大电流。

    根据国电电网规定,以5(30)A电表为例,5A×5%=25mA时必须能够计量,如果电流小于25mA的话,电表没有计量或有误差不是电表质量问题。
修正:1A=1000mA,所以这里有错误,5A×5‰=25mA时必须能够计量,如果电流小于25mA的话,电表没有计量或有误差不是电表质量问题。但是在5A×5%=250mA时必须能够保证误差在要求范围内。

    30A是这个电表的最大电流,电表在最大电流情况下也能够稳定计量 ,且长时间使用不影响误差,如果电流超过30A的话,电表如果出现误差不准确不算电表质量问题。

    至于电流超过30A后电表误差会如何,一般厂家都会有最大电流120%余量,即30A×120%=36A,也就是说电表在36A以内不会出现误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问题。超过36A以后,电表会出现"飞走"现象,误差会不准确,至于误差会不会翻倍,我们没有做过大批量统计,难以回答,但是我们在产品量产前有过小批量试验,超出最大电流后,误差会不准确,具体因表而异,有的有±20%,有的误差是正常的,只能具体个案具体对待。

    另外,你这个电表是2级民用电表(你在电表的铭牌上应该能看到一个带圈的"2"或者"2.0级"的字符),国家标准及IEC电工的标准是±2.0%的误差是符合要求的,即100度(kWh)电有2度的误差是符合要求的。

    一般我们制造厂家为了在产品投标评比时,多拿技术分,都会将自己产品的技术参数做到高于国家标准,像你家的这种表,我们公司的出厂误差要求都是±0.7%,另外工作电压范围至少都是额定电压(Ub=220V)的±20%(176V-264V)【国家标准】,实际上电表厂的电表出厂工作范围都是大于这个范围的,像我们公司都是±30%。

    从05年以后,国家电网开始在城市普及LCD显示的电表,09年开始普及智能电表(也是LCD显示,具有远程控制、多费率等功能)。新型的智能电表依然是2.0级,但是误差要求更高了,国家电网规定是±1.4%,我们厂家做出来的电表基本是±0.3%。

    90年代的那个时候电器少,一般5(30)A应该也是够用的。现在新的国家电网投标要求,除了农村地区还在采购5(30)A这种规格的电表外,供应给城市的新的智能电表都是10(40)A,15(60)A,20(80)A这些新规格,这些也是根据时代在变化的,有些小区的公寓已经是使用三相电表来计量了。

    一般城市里的住房都有在电表前级或后级安装保护设备的,一大电流超过规定电流,都会自动跳闸(断电)。

    另外,国家电网有强制报废规定【普通电子式电能表,8年就必须更换;长寿命的机械式电能表(就是有个转盘在转的那种,600r/kwh表示那个转盘转600圈就是1度电了,转转60圈就是0.1度电)是20年】。

    对于你遇到的电费翻倍事件,需要排除几个问题,才能确定是电表原因造成的。

    1、家里线路老化;

    2、电价变化;

    3、抄表员抄错数据了(一般电费单上有上月度数,本次抄表度数,两者之差就是你上月的电量度数了),这种事经常有;

    4、有人接错线,把他们家的线路搭你们家,就是偷电了;

    排除以上情况后,再来怀疑电表质量问题比较靠谱。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直接很容易的测:关闭家里所有的电器,观察电表是否走字(观察电表,那个转盘是否转),记下电表计度器示数,用电热水器烧水,少 0.1度电即可,以热水器2kw功率算,0.1kwh/2kw=0.05h=0.05×60min=3分钟,及热水器开3分钟后,看计度器字轮转的是否为 0.1度。是0.1度就是正常的。红字哪一位表示0.1度。

    至于负荷管理问题,一般居民家庭30A的话,220V×30A=6.6kw,基本能满足使用要求。热水器是2kw、冰箱1kw、洗衣机0.5kw左右、空调1.5匹一般是1kw、热水壶1.5kw。综合算一下2+1+0.5+1×2+1.5=7kw基本够用的。

    说实话,虽然个人对国家电网等垄断国企没有什么好感,基本每个电表厂家暗地里都会骂国家电网不是东西。但是在电表计量这一块,准确性还是可以放心的。

    2011年2月26日

网友:
有木有办法让机械表倒转?

网友:
板凳,慢慢看

网友:
什么都有智能的……还智能电表…有智能人工流…产没有?

网友:
怎么感觉从哪里COPY过来的。

网友:
【家电额定功率220V,而现在市电电压有230V,会不会造成家电多用电?】
偏高的电压是否也会影响实际电器产品耗电量?
------------------不会,电器产品都是有额定功率的,比如电热水器50L的,一般额定功率是2kw,额定电压是220V,额定电流I=2kw/220v=9.09A。(计算均属于理想值,实际由于各种损耗等原因,不好说)
电表是计量总用电功率的(即kWh,千瓦时)。
P=U*I
当电压是230V时,工作电流就会减小,I=2kw/230V=8.69A

就看看这几段,也.....,无语,,,行业人士?我K

网友:
怎么觉得是电力部门的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知道,他家的电器会是恒功率的

网友:
如果有用开关电源的电器,应该是恒功率吧,

网友:
记号~漫漫看

网友:
换电表都是收费的,最普通的也要300到500,还必须买供电局的电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木有办法让机械表倒转?

同问 有木有办法让电子表不转

网友:
楼主真会忽悠,很多潜规则都还没说,尽拿些表面东西来唬人!
电表玩猫腻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做法就是调快,这个是电表企业和供-电-局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楼主怎么避而不谈?
2.0级的普通电表出厂误差一般是+0.4%,这个也是大部分校表台能轻松达到的。供电局的标准按照地域的不同可能在+0.4-+1%之间,决不允许负误差。这个都很正常,完全符合国标。
但是,说到重点了。很多电表客户并不完全按照游戏规则行事,要求出厂误差+1.9%的客户不少,要求离谱的也是大有人在。大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你追我赶,底线被一次次的突破,最后的结果就是客户自己随心所欲的制定误差标准,工厂就只管照单生产,其他的一概不闻不问。到了终端客户那里,电费不正常也就可以理解了。
对于终端客户,按照楼主的方法来检测电表的精度纯属扯淡!那种方法检测出来的结果可能100%都是正常的,因为热水器的功率毫无精度可言。就像拿一节电池来校准万用表一样的荒唐。如果用个热水器真能检测电表,那些生产校表台的企业都可以歇菜了。

郑重声明:以上均属本人凭空想象,聊博一笑!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网友:
楼主的帖子言顾左右而谈其他,本人鉴定为---托!

网友:
同意上楼,
电业局只要2级精度的表,现在没有机械表了,全是电子的,别说2级,就是1级的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做出来了,可是电业局不要1级的表,只要2级的。出厂时 电表全调成正误差。只要误差小于2%,就行。
行业内的述语:误差范围内快

这样的表到哪签定,都是合格的。因为没有超差。可是老百姓又实实在在受损失。按超差1.5算,每100元电费,要多交1.5元。

水表是机械式的,调误差非常不容易,可是有一批表(我记得好象是500块),硬是发了回来,要求给重调误差,全部调成正误差。

楼主:
5楼,麻烦你看仔细一点,再来喷好不好??上面已经说了是理想值。
----------------------------------------------------------------
13楼,不放心,可以要求电力局将电表送到质量技术监督局去检测。
偏正1.X%的误差会造成电费大范围波动吗??
麻烦逆向思考一下。
----------------------------------------------------------------
14楼,标准之内的误差,就算人家钻空子,大家也无话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了。

----------------------------------------------------------------

水表的客户是分散的,电表客户是统一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偏正1.X%的误差会造成电费大范围波动吗??
麻烦逆向思考一下。
-----确实不会,用偏正1.X%的误差来解释电费翻倍确实牵强。但是这种手段的杀伤力是持续而隐蔽的,比偶尔的翻倍更为阴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县级电表客户要求+8%的出厂误差?+8%啊,胆子够大吧!

郑重声明:以上均属本人凭空想象,聊博一笑!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网友(2011-06-02):
我一朋友公司之前接了国外的单子,无线智能电表,功能基本跟这个智能电表一样,但是只是做为个人用户查看自家用电量还有电费的。楼主是电表厂设计人员吗?有些别的问题请教一下。方便的话可以回复我一下,或者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