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SD卡使用振南的程序不成功请教高人.

楼主(2011-04-05):
各位高人,班竹,请帮我看看此工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使用振南的SD卡读写程序,调试了一个星期还不成功,在进入SD卡复位的函数里就停在那里了,或者运行很长时间能够往下走,但是结果是错误的,即使我不插卡时间长了也会往下走.附件中是我用振南的程序改的和电路图,振南的程序我只改了对应的引脚,其他的都没有改.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用的撒子单片机呢?还有就是初始化的时候要把SPI的时钟调低。

网友:
我用了没问题

网友:
SD不支持2G以上的。

楼主(2011-07-23):
SD卡问题,要用正品的,我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23):
是什么单片机的

网友:
很可能是读写模块的硬件上有问题
我以前就遇到过, 硬件上受到板子上的其它东西的干扰, 还有电平转换没弄好
当时就是初始化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油研究!

网友(2012-05-06):
我也感兴趣,其实也不是感兴趣,就是想做一个电子相册,基于STC12C5A60S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