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odelSim还需要QuartusII吗?

楼主(2011-04-05):
最近在学习FPGA,使用QuartusII。后来发现大家都在使用ModelSim做仿真。

而QuartusII又不支持TestBench。所以我就不用QuartusII了,直接在ModelSim里建工程编译,编写TestBench测试。

那这样看来,QuartusII没有什么用了??

是不是这样???

网友:
Modesim只能做功能仿真。没有Q2不能做时序仿真。

网友:
Q2为什么不能做时序仿真?

网友:
9.0版本之前可以仿真,后面据说不支持了,官方建议用Modelsim

网友:
没有Quartus 你 如何驱动 Altera的芯片????

楼主:
ModelSim也带编译器,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使用ModelSim编程、仿真,然后把QuartusII当成一个调试、烧写器呢?

网友:
IP核调用 时序分析 都得用到啊,你都没用到IP啊?虽然 Q2本身不可以用 testbench,不过可以写完 testbench自动调用 modelsim仿真的

网友:
编译 和综合 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