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一台四轴金属雕刻机的疑问~~~!?

楼主(2011-04-05):
轴想D台四轴金属雕刻机,主要用于铝合金和铜的雕刻和铣削,也用于石头的雕刻或木雕

X轴和Y轴偶想直接用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丝杠相连

Y轴和旋转A轴偶想通过下面这种同步带轮与丝杠和爪盘相连

由于偶对这种同步轮的接触和认识少,所以想问问各位如果用这种同步带轮,器械的精度会降到什么程度?
可不可以雕刻出下面这些精度的东东?

如果不用同步带而直接步进连的话,Z轴,A轴会不会不较扭矩?

各位会如何选择啊?

另外多问个问题,XYZ A 四个轴可不可以用同一种规格的进步电机和控制器? 偶到现在还不太清楚如何搭配步进电机和控制器~~

谢谢,祝各位假期快乐~

网友:
关于同步轮,我曾问过一个商家关于正反转时有无间隙的问题。回答是有两种同步带,一种是是矩形齿,可能会有间隙,一种是圆头齿,基本没有间隙。

楼主:
不过,当带受到一定的扭矩,会拉伸,这样又会产生一定的回差,不知这种回差大不大,可不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轴想d台四轴金属雕刻机,主要用于铝合金和铜的雕刻和铣削,也用于石头的雕刻或木雕
x轴和y轴偶想直接用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丝杠相连
y轴和旋转a轴偶想通过下面这种同步带轮与丝杠和爪盘相连

引用图片
由于偶对这种同步轮的接触和认识少,所以想问问各位如果用这种同步带轮,器械的精度会降到什么程度?
可不可以雕刻出下面这些精......

楼主不经常偶吧,要不开篇第一个字咋是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打错,是的,经常偶~

网友:
A轴用同步带有回差的,而且单靠电机紧锁力不够的,涡轮蜗杆的好。

网友:
时规皮带是能达到你图上的工件精度,皮带要预压力调整(就是拉紧)
当然您机器也要有足够精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