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stone大哥您好!我的平衡小车已经完成,但出现两个轮子空打转,希望能够得到高手的指点!

楼主(2011-04-05):
zlstone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奉献,开源出来的资料。我现在按您的资料做了这个小车,小车现在可以基本站立不倒,不过出现了一个状况。我在调节4个K值得时候怎么也不能吧两个轮子调静止或者超一个方向转,现在小车调平衡的话两个轮子会自主的向两个方向慢慢转动,这样把小车放到地上就会出现打转,转得快了就会栽跟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谢谢!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高手能人能够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视屏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2Mzk1NDcy.html
“我做的平衡小车”

主控板 (原文件名:IMG_0320.JPG)

小车整体图 (原文件名:IMG_0315.JPG)

楼主:
我手头上有两片加速度传感器MMA2260,我换了一下,发现问题依旧,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2电机 一个反转/一个正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肯定不能按这种接法,你可以看视频。小车向某一个方向倾斜两个轮子要迅速朝这个方向转动。我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小车没有倾斜但是两个轮子却朝不同的方向转动,而倾斜角一旦出现,两个轮子会同时朝这个方向转动。这是我很费解的地方。

网友:
有些疑问:
1、你的程序和电路图改动了吗?
2、其中的PWM信号输出和赋值的正负正确吗?
给你说个现象,我的电机驱动曾试过两个版本,一个是分立元件做的,当pwm为低电平时电机转动;另一个是L298N做的,当PWM为高电平时电机转动。但是,在程序没有改动的情况下两个都能使小车平衡,但是L298驱动力不足,我也没试是否改程序的PWM输出部分为256-pwm是否驱动力就足了。鉴于以上经验和体会提出以上疑问,仅供参考。

网友:
在zlstone程序中有这样一段控制转向程序段。检查你的转向输入引脚接什么了。
void PWM_calculate(void)
{
        if ( 0==(~PINA&BIT(1)) )        //左转
        {
                Turn_Need=-40;
        }
        else if ( 0==(~PINB&BIT(2)) )         //右转
        {
                Turn_Need=40;
        }
        else        //不转
        {
                Turn_Need=0;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啊!~果然是这个原因,我把这段代码取消了,小车就能稳定地站立了,呵呵!~

网友:
您好,我的小车已经安装好了两个传感器,请问我应该怎么去测试他们呢,请您指点指点。

网友(2011-08-27):
球分享zlstone大哥的程序呀

网友:
lz已相当给力!

网友(2011-09-26):
您好,楼主,小弟一直想做个平衡小车,但菜鸟的我不知从哪里购买这些套件,请您帮我买一套好吗?谢谢!

网友:
lz做的不错呢。。。。

网友(2011-11-03):
他这的很厉害,学习~

网友C(2013-01-07):
   zlstone是谁啊 哪有这位大哥的资料啊 告诉我下好么 我也想看看 我看大家都说这位大哥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zlstone是谁啊 哪有这位大哥的资料啊 告诉我下好么 我也想看看 我看大家都说这位大哥 谢谢啦 ...

搜索用户名就出现了

网友:
论坛使用的都是zlstone的程序,希望有新的大牛出现,吼吼

网友:
小车很漂亮的说

网友(2013-07-05):
这个PCB板子和所需的元器件都是要买什么样的 有哪位好心的大哥发到我邮箱 827270279@qq.com 呗? 感激涕零啊 小弟刚开始做····

网友:
楼主你的PCB板是去哪买的 那个走线什么的都是现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