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DS3231这个号称是最准时钟芯片的朋友,我用这个芯片严重不准,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5):
看到有不少人在用DS3231,我也弄了一片,参考了本网站上一个朋友的设计: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175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ds3231&bbs_id=9999
电路图按照上面那个帖子搭的,只是液晶换成了12864,没想到经过测试一天居然快了12秒,严重不准
测试条件,DS3231供电电压为3.245V,实测
说明一下,我的这片DS3231是从美信直接拿的货,肯定是正品。
芯片下面没有走线,引脚用细线一根一根引出来的
但是精度居然比我用DS1302搭的还差,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用过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你拿什么时间做的校准,应该用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的。

网友:
刚申请了两个3231,两个1302,两个12C887,还想用这个3231做个板子呢

楼主:
我看网上有前辈用的是久久时间网上的时间做的标准,我也用的这个,网址:http://bjtime.cn/
这个网络时间和电脑上的时钟走时差不多,测试了20个小时后,我的DS3231已经比电脑时钟快了20秒了,这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DS3231是累计误差很小,不是实时时间误差很小。由于DS3231具有实时温度补偿修正功能,所以与标准时间相比实时误差可能有点大,但一年下来误差也就一两分钟。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

the 3rd variable from the left in the fourth routine on page 2 of your code is mising "adb" between its 4th and 5th character.

网友A:
我就用这个芯片做了个时钟,挂在家里面客厅上,使用快半年了,计算1下,我是用电视机CCAV-1台对时的,差不多1个月误差5秒左右

网友:
误差这么大,不一定是正品呀

楼主:
芯片是直接从美信拿的货,应该是正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网上有前辈用的是久久时间网上的时间做的标准,我也用的这个,网址:http://bjtime.cn/
这个网络时间和电脑上的时钟走时差不多,测试了20个小时后,我的ds3231已经比电脑时钟快了20秒了,这肯定不正常啊

电脑时钟才不准呢。用CCTV的时间看看呗,开开电视到了整点就有。

楼主:
不知道国家授时中心这个是否准确:http://www.time.ac.cn/stime.asp

网友:
我知道有个公司做精准时钟源的,你可以搜上海寰泰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口的也都不准,可以考虑用国产的也行啊,便宜,像深圳七星微的HYM3231

楼主:
放弃DS3231了,误差太大,并且抗上电冲击能力差,有时候上电一冲击,里面保存的时间数据就丢失了,还要重新调整时间。

网友:
要求不要太高嘛,要做定时炸_弹?呵呵

网友:
我用DS12C887做了一个,使用GPS校准,GPS时间信息可用时,对DS12C887进行校时
平常的时候不接天线,靠DS12C887走时

DS3231感觉每月误差在1分钟内是正常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用来做的和你的思路差不多,但是多了很多功能。平常我是用GPS信号并对887校时,GPS信号木有时才采用887走时

楼主:
GPS授时?这个应该是万年历的终结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子表太强悍了,那个GPS天线也很给力啊

网友:
我做的那个DS3231,一天差2s,然后把你面的那个老化寄存器设置了下,有点效果,
今天看结果差多少……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用的是什么GPS模块?

网友:
是不是外部晶振,或者电容影响

网友D:
它的内部应该带晶振的
主要是受供电电压影响极大
号称3-5伏供电
实际上,越接近5伏,走的越快!

根本就不实用

我搞了两次,后来放弃,改用GPS授时了

网友(2015-07-20):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这个芯片做了个时钟,挂在家里面客厅上,使用快半年了,计算1下,我是用电视机CCAV-1台对时的,差不多1个 ...

我也打算做个时钟放在客厅用,楼上的用的什么做为显示器

网友(2015-08-21):
引用 网友D:
它的内部应该带晶振的
主要是受供电电压影响极大
号称3-5伏供电

这个应该是使用问题了吧 - -!

网友(2015-12-03):
学习中,看了这么多前辈的帖子,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了。

网友:
别没信心,DS3231挺准的,程序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