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驱动12V的oled,求教万能的坛,大家都是怎么驱动的?升压?

楼主(2011-04-05):
想驱动12V的oled,无奈没有找到可以参考的电路,求教万能的坛,大家都是怎么驱动的?

想做一个mini的设备,手上有片彩色oled,无奈不会驱动...求教求教

业余玩家~只会跟图做,还请各位帮忙~谢谢啦

楼主:
顺便说明下,想做的越小越好,因此电源也就是小个的锂电~有没有什么省地方,又转换效率高的升压电路?

网友:
LT3494A  价格贵 但是很小 呵呵

楼主:
ms不好买的样子....淘宝上都只有一家...3.5元不算贵,问题是邮费都不止咯

厄,是美金???

网友:
简单的办法:直接找个十几V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办法:直接找个十几V的电源。

便携的设备,十几V的电源都比较大啊>.<

网友:
AIC1896,我在一个OLED屏手册看到的,你试下。

楼主:
AIC1896是一款高性能的LED白光驱动IC,输入电压从2.5V-10V,输出电压30V,

12v还要做压降?

网友:
德州有很多白光led的驱动ic,像tps61040,sot23-5的封装,加一个小电感,2个电阻,就能将2.5-6v升到最高16v,足够你用了,价格也不贵。还有rt9271什么的,0.5元一个,功能一样。

网友:
接反馈的电阻可以调整电压的...

网友(2012-05-14):
正找这资料呢,淘宝买的时候竟然没看见14v的驱动电压!!!
先谢谢了

网友(2012-11-26):
楼主最终决定用的哪一款?

网友:
很多OLED驱动芯片是带升压电路的,配上电感电容内部自己就能升压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