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85芯片中的滞后电压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05):
485芯片里有项参数是标:receiver input hysteresis  其值为50mv
还有个PDF文档里计算公式里有涉及这一项;如下:
假设反射信号的峰峰值为0.3V峰值,则负半周为0.15V,假设两个终端电阻为120,则反射电流为Iref=0.15/60=2.5ma;
一般485接收器的滞后电压为50mv
则:(Ibias-Iref)*60>=50mv
Ibias 为偏置电阻的电流 看pdf资料里写的好像就是上拉下拉电阻的电流;

楼主:
补充问题是:现在我在外面有四台设备用485通讯连一起距离大概每台相距5米左右,四台设备之间用的是普通的电线有待屏蔽层,设备内部的485通讯没有接终端电阻;
然后是我们用一个手操器控制四台设备,手操器上的485通讯有接终端电阻120欧,;;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4台设备边上用手操器控制可以读到四台设备;
但是我到下方的控制室用手操器去控制四台设备,读不到四台设备;(手操器的供电是正常的,就是读不到设备)
下面的控制室距离四台设备大概100米以内吧;手操器到设备的485通讯用的双绞线;
求大侠们给点意见,大概有什么可能情况会造成这样;

楼主:
求助  高人啊

网友:
原因:
1,可能干扰大,你用示波器看看。
2,MAX3485芯片差。我买过MAX3485,国产有1元、2元、5元、7元。7元的销售商信誓旦旦说原装的,但关断电流大于200uA,明显的不 是MAXI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干扰大,直接看AB之间的信号波形吗?
还有1楼的那个滞后电压是什么  可以解释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