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惯性导航

楼主(2011-04-05):
想学学iphone4做一个惯性导航(用来修正gps的误差,和gps没有信号的情况),不知道用啥芯片 mma7660够不?enc03 mb行不?或者有啥三轴的陀螺仪啊?最重要的 51的能力做积分以及滤波够不?真心求教

楼主:
两天没有登录就沉了,请大家推荐一款比较便宜的精度还可以的三轴陀螺仪,和一个三轴磁阻传感器(电子罗盘),谢谢了

网友A:
用51来处理GPS模块的数据,还要接陀螺仪?玩玩还可以,做产品肯定不行!我们现在在做汽车上的惯性导航,是车厂给了我们车速信号以及方向盘转角,也不是很准确,如果在在车上加装陀螺仪的话可能会好些

网友(2014-05-24):
引用 网友A:
用51来处理GPS模块的数据,还要接陀螺仪?玩玩还可以,做产品肯定不行!我们现在在做汽车上的惯性导航,是 ...

你们做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想做导弹!亲~~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