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算法的自动校正,而不用自己去作太多的前期测试.

楼主(2011-04-06):
常用的也就几个参数去作调整

其实在写一小段的代码 比较结果(预期值) 在自动校正这几个参数与结果值的差异,保存的 外存内这样控制起来不是更完美

示意图:

网友:
在线自整定好像在以前学PID的时候看到很多相关的论文
用蚁群算法、神经网络BP训练什么的

网友:
理论上的自校正不是简单的类似于咱们手工调节参数一样先变p在调节I在弄D的方式,既然已经用到了自矫正算法,那么肯定是要找一个最优解,而不是仅仅改善算法的性能这么简单。

网友:
不要一上来就开始PID,先了解系统输入输出特性、物理特性等待
再去搞PID
只要你的自控理论水平高,微积分还没忘,就可以建模
然后再搞自整定,然后你编程能力要好,能把你的自整定编出来

那些什么蚁群算法、神经网络大家谁有见过用程序描述出来的?

网友:
楼上犀利呀

楼主:
打个手印  这几天上个单位的示例

纠正一下又打错字了~~~~而且这个一字之错~~~整句的意思都不对了  只好保留原句

打个手印  这几天上个简单的示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一上来就开始pid,先了解系统输入输出特性、物理特性等待
再去搞pid
只要你的自控理论水平高,微积分还没忘,就可以建模
然后再搞自整定,然后你编程能力要好,能把你的自整定编出来
那些什么蚁群算法、神经网络大家谁有见过用程序描述出来的?

  好把~~~ 看来 这个主题搞成~~~  简化型山寨PID 好了  PID 核也不要了 自己写单的原型 只要用到的部分功能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的自校正不是简单的类似于咱们手工调节参数一样先变p在调节i在弄d的方式,既然已经用到了自矫正算法,那么肯定是要找一个最优解,而不是仅仅改善算法的性能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 自动校正参数就象  模拟电路中的反馈电路

得到控制后的结果  在用一个公式去改变原来设置的参数

我样 在我们需要干预的参数就只剩  目标值和 波动值/误差

这个实例计划是拿加热控制来作~~~目前测试条件不足够 放先先把 最晚可能在 6月份才有空作

网友:
你这个图是假的,还是测出来的?

网友:
楼主是想做硬件PID温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图是假的,还是测出来的?

随手涂出来的  不过也和调试过程很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