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下图中,为什么在时钟晶震那一栏是灰色的,不能自己选择

楼主(2011-04-06):
每次硬件仿真时都自动进入,我也没机会选择时钟的,还有我发现将MINICUBE2上的晶震装上去和拔下来,怎么运行的时钟频率一直为4.0M,用的是PM+,0513D的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次硬件仿真时都自动进入,我也没机会选择时钟的,还有我发现将minicube2上的晶震装上去和拔下来,怎么运行的时钟频率一直为4.0m,用的是pm+,0513d的芯片。

第一个选项指的是OCD板上的晶振提供振荡,第二个指的板上的晶振提供振荡,第三个指的MINICUBE2提供振荡。
你在第一次建好工程仿真,进行设置时,如果OCD板上是有晶振的,那么软件以后都会默认是带晶振的。
如果你不插晶振,也会由MINICUBE2来提供振荡。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选择的是第三个,由MINICUBE2来提供振荡,那么后面的频率以后都是可以选择的。
楼主可以将OCD板上的有源晶振换一个频率的,或者重新建立一个工程试试看。

楼主:
谢谢1楼,请问你们公司哪里可以申请样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1楼,请问你们公司哪里可以申请样片吗?

请问你是自己学习还是有项目?如果有项目的话很好申请的,具体你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
贺工:13631623135

楼主:
还没有量产,在开发调试过程中。

楼主:
再请教,按你所说的,我重新建个Workplace,并且把OCD板上的有源晶振取下来, 现在进仿真时,如下图这样,到底怎么样让他自动选择为目标板上的晶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