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单片机诡异问题求助

楼主(2011-04-06):
最近用CC430F5137单片机做一个东西,使用的IAR的编译器,出现了很诡异的东西:
1.系统中有一个128*64的LCD,之前我想做一个cache也就是一个全局二维数组和这128*64个点阵一一对应,结果程序直接挂掉;当时没在意;
2.昨天程序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然后定义了一个全局的结构体数组,结果操作这个结构体数组,程序也直接挂掉:
  A、我看了map文档,看了这个结构体数组确实是落在RAM区域并且也没有溢出;
  B、打开List输出在list文件中看反汇编,看上去也是对的。
不知道哪位大虾有这样的解决经验?

网友:
没用过;
看到你的头像,就想到N年前你对我所提问题的解答,影象深刻, 顶一下.

楼主:
本着对别人和自己负责的有始有终的原则,说说现在的更新或者状态:
    我发现只要把操作那个数组的语句mark掉,结果就不会死掉;仔细看最后生成的map文件,发现因为没有操作和使用,这个数组被优化掉了,于是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数组的大小减小到1或者2,然后把别的文件中的数组也减小,最后居然发现不会死掉!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数据和堆栈有冲突,于是转而去研究msp430的堆栈。msp430的堆栈老实说,资料说得不清楚,或者说具有二义性(有些地方看上去说是向下生长,有些地方看上去说是向上生长),我通过程序测试,发现是向下生长的,也就是说,最初把堆栈设在RAM的Top位置,这种设计其实比向上增长要好,不需要例外设置SP了,除了程序用到的RAM,其它都给了堆栈;但是程序员要自己保证堆栈不会盖到数据区。CC430F5137是有4K RAM的,我看了很明显是足够的,所以不是数据和堆栈引起的问题。
    然后我继续做测试,终于发现有些规律,也就是全局变量超过256个才会出问题,再看map文档,发现定义的全局变量分为三种:
    DATA16_N:不需要初始化的
    DATA16_I:初始化为非0的
    DATA16_Z: 初始化为0的(包括定义没有初始化,会自动初始化为0)
    如果不加修饰就会认为是需要初始化为0的,通过看IAR的帮助文档,可以用 no_init来修饰这些变量成为不要初始化的。现在我的解决方法是把一些用到的buffer定义成 no_init的,使得整个DATA16_Z 的size小于256.问题得以解决。

    个人猜想应该是IAR的启动程序限定了 DATA16_I 和 DATA16_Z 的大小,但我没有找到对应的地方,如果有哪位大虾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
IAR编译的方法,导致看门狗溢出了。 单片机上电的时候看门狗已经启动, 但是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软件会首先去初始化你用到的一些数据,比如数组之类的, 如果你的数组定义的比较大, 那么初始化的时间就会很长,当然在这过程中,看门狗的时间就到了,单片机复位,然后在启动,在初始化……,这样循环。

解决方法是,使用低级初始化函数, IAR编译的时候,会自动把低级初始化的函数放在程序的最开始处,这样你可以在低级初始化函数里面先把看门狗关掉, 等低级初始化函数执行完了,才会进行数据初始化的处理,在然后才执行main函数,
详细解决方法参考IAR的这篇文档: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37778&from=search+result

按照IAR的这个方法,如果你觉得添加文件麻烦,实际上最简单的是,自己编写一个 __low_level_init 函数, 就行了, 这个函数不需要你在主函数里面调用, 这个函数会被编译器编译在程序的最开始部分。

下面是我写的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通过,供参考:

#include "msp430f5438.h"
unsigned char buffer0[1024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P5SEL |= 0x0C;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XT2OFF;                       // Enable XT2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 Since LFXT1 is not used,
                                            // sourcing FLL with LFXT1 can cause
                                            // XT1OFFG flag to set
  UCSCTL4 |= SELA_2;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

  P1DIR |= BIT0;                            // P1.0 output

  for(i=0;i<10240;i++)
  {
    buffer0 = i % 256;
  }

  while(1)
  {

    for(i=0;i<10240;i++)
      P1OUT = buffer0;

  }
}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 Insert your low-level initializations here */

  /*
   * Return value:
   *
   *  1 - Perform data segment initialization.
   *  0 - Skip data segment initialization.
   */

  return 1;
}

如上,如果没有 __low_level_init 这个函数,直接把关闭看门狗的语句写道主函数里面,单片机将永远进入不了main。

当然你也可以把所有的硬件初始化的语句写在这个函数里面,这样硬件将会在单片机复位后第一时间进行初始化。

网友:
CC430F5137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