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低级错误

楼主(2011-04-06):
调完外部sram后,接着调了一个内部的单口block ram,先写一个锯齿波进去,然后读出来,再通过DA输出。调试过程长达2个小时,直到晚上一点,最后还是没调出来。第二天早上打开工程继续调,竟然发现没有配置引脚!!!!!(配置引脚后,输出正常,示波器显示完美锯齿波)这种错误堪称史上最低级了吧,悲剧!

网友:
细节很关键

网友:
下次会永远记住的!

网友(2013-09-27):
真的很无语啊

网友:
没我犯的错误低级。一个项目用STM32开发板调试通过,然后做了50块,回来发现DA输出死活不出来,后来才发现开发板是STM32F103/HD系列的,而做的板子用的是MD系列的,查MD系列datasheet人家根本就没有DAC怎么可能有输出?还好输出是驱动指针表头的,改成TIM PWM就OK了,50块板子都能用。

网友:
不知说些什么

网友:
开关电源,调试了半天(三个小时,中途接了些电话),上了所有工具(万用表,示波器,电桥)、换了两个控制芯片,两个MOS管之后,发现小妹0603电容贴错一个。
这种事情太多了,旁边的料都换了,就那个没换,就那个不妥,X,把小妹叫到办公室,拉上窗帘,狠狠……(省略若干字)。

网友:
我会告诉你我们有个设备曾经折腾了一下午,最后发现是遥控器没装电池吗

网友:
更狗血的事:pic18用原来已调通的模拟iic模块,死活调不起来,割线飞线换io,示波器抓波形。折腾了老半天,你妹,没把模拟io切换为数字io

网友:
正常,经常发现调试半天,一个语句写错误,习惯就好

网友:
调试半天然后发现比较器输出忘了设计上拉电阻的经过

网友:
管教没有分配的 我遇到过  也是整了几个小时  最后才想起来   原来以前删除了这个管教分配,现在一直没有分配。

网友:
外部sram调试完成了,能分享不?正在调试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