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2到3米左右的收发电路呀

楼主(2011-04-06):
是否有2到3米左右的收发电路呀?

网友:
315M 433M PT2262/2272
2.4G nRF2401
搜索以上关键字。。。要更廉价干脆红外得了。。。

楼主:
315M 433M模块我怎么让它有效距离只有2米左右呢?

网友:
我同事做RF,他说降低距离很容易,加衰减器(电阻分压,当然要算阻抗,等效是Pi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15m 433m模块我怎么让它有效距离只有2米左右呢?

天线端对地接50欧电阻。

楼主:
还想问个弱弱的问题,如果我购买了好几块433M的收发模块,那几个模块同时在使用这些模块和模块之间会否接收到相同的数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个弱弱的问题,如果我购买了好几块433m的收发模块,那几个模块同时在使用这些模块和模块之间会否接收到相同的数据呢?

如果用遥控器那种简单的,频率相同的都可以收发,也没有抗干扰机制。比如最近流行的干扰汽车遥控盗窃。
加上2262/2272可以用地址码来选择接收。
简单的控制用上面说的那种,有稍微多点的数据传送不如用nRF2401,模块也很便宜。一定要用433M用nRF905、CC1100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