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一般加什么外置看门狗芯片?

楼主(2011-04-06):
还是不需要加看门狗芯片,如何保证程序长时间可靠运行,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1系列没有BOR所以得加,一般没必要加功耗太大了

网友:
一般用SP706吧,特别注意触发复位的电压和电源电压
IMP809,电源监控器

网友:
MAX706,FM3164,这两种我们都在430外面加过,量产的产品,目前为止运行正常

网友:
看看TI的官方代码吧

main函数的第一句话就是 关闭看门狗的!!!

MSP430 任意一款芯片内都含有看门狗

网友:
430还不错,AD线性非常好

网友:
TI的TPS3824-33

网友:
搞条土狗比较好,:)

网友(2011-08-05):
不是内部有看门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