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好难学,怎么画个图理图都这么难

楼主(2011-04-06):
想用protues仿真一下下面这个断相保护的电路

可是画到下图这个程度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无奈,只有再次求教于万能的坛

网友:
变压器:trans
知道怎么办了不?
沙发哎

楼主:
是不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搜就行了。交流源在simulator primitives里面。
给你份零件库列表

楼主:
终于完成了

运行仿真,出来如下信息,不知道什么意思,hzr0071 解答下吧

楼主:
把文件发上来,希望大家教下我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去设计错误不说,不能进行仿真的原因在于遗漏了参考地(GROUND)。

网友:
如图加个大的电阻

网友:
论坛真是个好地方
我给楼主帮忙顶一下

网友:
5,6,7楼都是夜猫子啊?哈哈~

楼主:
感谢万能的坛,终于完成第一个protues仿真,上传这个电压型缺相保护电路,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万能的坛,终于完成第一个protues仿真,上传这个电压型缺相保护电路,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帮助

仿真数据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个电压型缺相保护电路并没有完成。
如此下去,又将为中国增加了一个人人憎恨的、名副其实的垃圾产品。
在人人痛骂中国的垃圾产品的同时,也要人人不设计、不制造垃圾产品才是。

1.多余一个二极管D3,造成参考地(GROUND)同三相电的中性线之间必定具有不确定的电位差。
2.电阻R9和R4纯属多余。
3.发光二极管D2缺少限流电阻。
4.末级三极管Q1同比较器U1的输出电压的搭配是不合理的、错误的,三极管根本不可能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5.电阻R2取值过大,既使电路搭配正确,也难以使得三极管饱和导通。
6.正是以上4、5两条原因,在没有限流电阻的错误情况下,三极管不能进入饱和导通状态,所以才有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也并没有大到哪里去的结果。千万不要因此满足和坚信自己的正确哦!

明了起见,未经允许,把楼主的仿真图放到这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教训得极是,实在惭愧。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更不是用在产品上,只是用来学习protues的使用,而学习protues的使用就是为了方便学习模电
唉,在校时不好好学习的恶果,基础不好,做什么都难
能否帮忙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