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3.0.1 中rt_tick导致系统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的RTT在MDK 模拟运行时崩溃了. 我用的是3.0.1, 为了测试rt_tick到达RT_TICK_MAX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把RT_TICK_MAX设置成500: define RT_TICK_MAX 500  然后建立了4个线程, 最后发现程序执行void rt_tick_increase()
{
        struct rt_thread* thread;

        /* increase the global tick */
        if (rt_tick == RT_TICK_MAX)
        {
                /* switch to long timer list */
                rt_timer_switch();

                rt_tick = 0;

#ifdef TIMER_DEBUG
        rt_kprintf("rt_tick over flow\n");
#endif

打印"rt_tick over flow"后, RTT停了很久, 然后就崩溃了, 打印如下:

楼主:
附上出错图片

出错打印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悲剧。邈似是个没解决的bug

网友:
rt_tick_increase是在时钟中断中调用的
rt_kprintf是轮询方式
在中断中调用rt_kprintf显然不妥
建议楼主采用其他方式打印信息,如邮箱通知一个线程去打印

网友:
我怀疑这个是和他设置的 RT_TICK_MAX 500相关,可以考虑把rt_tick_t的定义更改为rt_uint8_t(这样也自动的把范围给改小了),当然也同时把RT_TICK_MAX更改为0xff;

0.4.0分支已经采用了其他的实现方式(与0.3.x系列完全不同),在0.4.0 beta2版本发布时,会相应的发布0.3.2版本,这个时候就采用了0.4.x分支的实现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