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7编写的程序在windows 7 下运行变形,怎么办?

楼主(2011-04-06):
不仅在windows 7 下运行变形,在安装了.net之后的XP下运行软件界面也会变形,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用Delphi2009试试

网友:
不会吧,生成exe文件,在WIN7下会变形?

网友(2011-07-13):
是不是界面上用了一些不通用的字体啊?我见过因为字体变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