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如何做到像PLC那样有几千个中间寄存器M

楼主(2011-04-06):
51单片机中如何做到像PLC那样有几千个中间寄存器M,
一直不明白51单片机中资源这么少怎么样才能像PLC中那样能做到那么多的M。
有兴趣的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扩展RAM芯片

网友:
PLC的CPU是不像常规CPU这么少的资源。

网友:
只有扩展RAM了

网友:
一个小工程,要用多少M点? 100个足够,512个M点也只是占了64字节。

不要贪多,够用就好。

如果为了全面兼容三菱这样的机器,那51肯定不是好选择。你可以选stm32,内置的几十Kram足够使用。

楼主:
4楼的大哥,512个M是占有64个BYTE
但是我在51里定义BDATA时,好像只能定义8个。
像STC125A60S2有1K的XDATA,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做到从小M0到M511这么多的位呢
电脑好可以定义位变量,51又不行定义位变量。如果能做到定义位变量就很好了
我看淘宝上有人用STC12C5A60S2可以做到FX1N的水平。

网友:
"一直不明白51单片机中资源这么少"

grow a brain and then you will know.

网友:
RAM 8/16bit 寻址就这么多,可以外扩锁存器 增加 寻址位数,不过意义不大

楼主:
其实我是想做位数组的,因为我做上位机软件时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看KEIL好像不支持做位数组,那就只能做CHAR数组啦
在XDATA区开个512的数组当位数组用,好像有点浪费啊!

网友:
原来也是出身工控的朋友,我的常用方法:

typedef struct
{
    bool BIT0: 1;
    bool BIT1: 1;
    bool BIT2: 1;
    bool BIT3: 1;
    bool BIT4: 1;
    bool BIT5: 1;
    bool BIT6: 1;
    bool BIT7: 1;
}TYPE_BIT;   //定义一个只能按位域寻址的新变量类型

typedef union
{
    TYPE_BIT       BIT;      //可以按位域寻址
    unsigned char  BYTE;     //可以按字节寻址
}TYPE_BIT_BYTE;  //定义一个既能按位域寻址也可按字节寻址的新变量类型

TYPE_BIT_BYTE  __xdata  M[64];     //  位元件 M 存储位

使用的时候
M[0].BIT.BIT0相当于M0
M[0].BIT.BIT1相当于M1
M[0].BIT.BIT2相当于M2
依次类推,建议用宏定义预先对应好

我用的是IAR编译器,不管是8051还是AVR,都是这样用
因为IAR直接支持bool类型,所以用起来很方便
上面的示例中,数组个数为64,则实际为512个M元件,根据实际需求和RAM的大小适当的调整数组个数

这是来自之前本论坛的开源PLC项目中项目的一段源码,他用的是Keil编译,我稍作改后就成这样了。源程序作者是高手,在此感谢,深表敬佩!

楼主想用51来模仿三菱PLC,内部M元件问题不大,但里面的D元件会让你发疯(每个D元件都是16bit的)
我了解过几款国产51单片机来仿三菱PLC,其内部元件都不能与三菱完全兼容,毕竟51的RAM有限。但,如果芯片是特制的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真是太感谢这位大虾了。这真是我想要的,其实我的程序中并不需要这么多,
这样是为了和触摸屏通信是需要用到。因为触摸屏会单个M置位或者复位。
基本能用51做的板也都不需要那么多D的,一般最多几百个D。